#以拆会友#暴力拆解普源DP832电源

楼主:
暴力拆解普源DP832电源

    免责声明:本贴发表之前经SOSO姐向普源提出授权,已经得到授权,允许发表。
    今年四月份,因工作需要购买了一台普源DP832电源。因用惯了老式旋钮式的学生用电源,最开始还是用得不太习惯,不过两天之后就感觉这个电源实在太好用了。而且用安捷伦的万用表对比了一下,精度还是很高的,几乎任意电压电流都是显示的最后一位差正负1的样子,很惊喜。没几天就出差带了出去,飞机托运把外壳摔瘪了,但还能正常使用
,算是没耽误我的事,然后就把电源寄回来了,没见有多余的外伤,却发现一开机是下图的状态,“我去年买了个表”啊,原来国外的邮政公司也是各种摔啊

图1  损坏时的状态1

图2  损坏时的状态2

    看着心爱的电源就这样挂了,难免心疼,本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信念,开始了拆解维修之路。

图3  拆掉拎手的固定螺丝

  其实上图是有被摔坏的痕迹的,只不过已经被我给砸平了,看得不是那么明显了

图4  拆掉所有胶垫固定螺丝

拆掉所有固定螺丝就可以把最外面的壳体从后面抽出去,我当时可是费了好大力气才抽出去,因为外壳已经被撞瘪了好大一块。抽的时候要注意哟,如果你只拿着外壳的话是会把电源摔坏的哟……

图5  拆掉外面的壳体

原来抽掉外壳还是无法一睹真容,感情还有一层支撑啊,不过已经可以看见那硕大的变压器了,来张特写。

图6  环形变压器

好大的变压器,整机输出功率才200W而已,却用了一个四百多瓦的变压器,够狠,够重,当时看着变压器是明显向前面板倾斜,不会是碰到了前面板上的电路了吧??

图7  进风口

刚拆开的时候变压器确实已经碰到了前面的电路板,而且把电路板上的双排针都撞弯了,好像是找到病根了。拍照的时候变形的结构部件都已经被我复原了,所以看不见当时的惨状了。

图8  拆掉上盖板

拆掉上盖板,可算是看见内部了,沉重的变压器加上沉重的散热器再加上两层沉重的壳体,造就了沉重的电源。不过线性电源本来就应该重嘛。

图9  上盖板全貌

整个上盖板提供隔离的30V输出和所有的通讯接口,并且为前面板上的所有电路供电。

图10  主控芯片和大部分的模拟部分

图11  调节输入电压部分

与手调式的学生电源一样,输入电压有三档,当输出电压高时,输入电压会根据规则来提高,只不过手调式的学生电源是用的继电器,输入电压变化时会听见声音,这个电源使用的是双向可控硅,通过光耦隔离驱动,没有了那烦人的“咔咔”声很好。

图12  为主控板供电部分

前面板上的所有电路板都是由此图左上半部分的电路供电,是隔离的,而且为所有的通讯部件供电。

图13  整个上板的电源部分

左下角的三个芯片是主控板与隔离30V的单片机通讯用的芯片;超大的滤波电容,还有为控制电路提供的±15V,还有+5V和+3.3V,+2.5V,有一个1117被大电容挡上了,下图可以看见。

图14  整机的通讯接口

所有的通讯接口与电源的输出都是隔离的,以防止出现共地而引起的短路问题。上图中可以明显的看见三个1117。

图15  保密的单片机和DA部分电路

被激光打过的单片机和另外一个起到类似DA的芯片,既然保密,我就不深究了。两个薄膜电容和左边的四运放起到的是类似采样保持器的作用,与右边的多路复用器一起组成了一个DA芯片的多路输出,在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很简单高效。采样保持电路部分的布线很讲究,要防止因漏电而引起的电压漂移,需要把敏感线路周边都用等电位的输出线外围起来,保证敏感线路周围都与其等电位,而不会产生漏电流,这样输出电压才会更稳定。

图16  各种运放和比较器

中间四个电阻很整齐的排列的那个地方是电流传感器的差分放大器,芯片型号也被擦掉了。上方的双运放是恒流恒压的核心芯片。右边的双比较器用来产生恒流恒压状态输出。

图17  电流传感器和控制输入电压部分

贴片式检流电阻,布线需要考虑电压输出位置的问题。下部的两个八脚芯片,一个是双运放,一个是双比较器,是用来驱动双向可控硅的,用来控制输入电压,减少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电压差,可以降低输出管上耗散的功率。

图18  超大的散热片和输出管

输出管是一个大功率场效应管。

图19  整个前面板

把所有线都拔下来,再拆四个螺丝就可以把整个前面板拆下来了。直接看到的就是一块被撞弯的电路板,55555。

图20  主控板背面

这就是被撞弯的那块电路板背面,双排针当时被撞得倾斜得有至少45度了,上图中是被我稍微修正之后的。看那一堆超级小的电容和密密麻麻的通孔就知道前面肯定是一个BGA的芯片了,被变压器直接撞到这里也真是无语了。

图21  主控板正面

电路板看着很脏是因为我用热风枪吹的时候撒上了点助焊剂。电路板弄平之后就用热风枪各种吹,别说还真管用,吹完之后装上就能正常开机了,很开心,使用也没有问题,相当于复活了。不过用了大约一周后就又再次出现花屏,再用热风枪吹已经无力回天了,飞思卡尔的那个芯片已经开始烫手了,5555……

图22  按键板和液晶

当把所有固定螺丝都拆掉之后就可以看见按键板和液晶屏了。液晶屏前面有一块玻璃,是用两面胶粘在上面的,边缘没有处理,小心划伤手指,这是血的教讯啊,说多了都是眼泪。

图23  按键板背面

按键板背面是一个可编程逻辑器件。

图24  被拆后的前面板

被拆掉所有东西的前面板。

图25  前面板支撑

液晶屏是通过两面胶粘在支撑柱上的,不过这个两面胶粘得很结实,有点像汽车后面粘字的那种两面胶。

图26  底板全貌

底板提供5V和30V两路输出,不过这两路输出之间是共地的。

图27  超大的滤波电容和输入电压调节部分

白色散热器上装的是双向可控硅,那两个六脚的芯片是光耦,用来驱动双向可控硅的,最终实现调节输入电压的作用。

图28  用来驱动输出管的三极管

图29  超大的散热器和输出管还有整流桥

图30  风扇驱动部分和30V模拟电路部分

图中右上半部分是用来驱动风扇的,实现风扇高低速两档调节。

图31  保密的单片机和DA部分

和上板一样,底板的单片机和DA缓冲芯片全都被激光打得面目全非了,为了保密也是值得的。同样是多路复用加采样保持的多路DA实现方式。右侧是与主控板的隔离通讯。各电路部分的实现方法与上板大同小异,不再赘述,饱饱眼福就行了。

图32  5V模拟电路部分

图33  电流传感器和各种插座

图34  5V部分的滤波电容

因此电源已经无力回天,返厂修需要一千块,觉得不值得,就被我改成电位器手动调节的了,附我改完之后测试时的照片一张。如果普源允许,过一阵子我再发暴力改装的贴子。

图35  改装之后测试

网友A:
通讯接口还能正常连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讯接口还能正常连接不

所有通讯接口都连接在坏掉的那个主控芯片上了,所以通讯接口无法使用了。

网友B:
如果普源允许,过一阵子我再发暴力改装的贴子。
很是期待啊 这个一定你要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普源允许,过一阵子我再发暴力改装的贴子。
很是期待啊 这个一定你要顶啊

文档已经发给SOSO姐了,等上班就会传给普源去看,应该一周之内会有回音。暴力拆解的文档就是大约一周前传给普源的。

网友:
高大上的仪器做内部设计还是相当不错,开眼界了

网友:
暴拆暴改,楼主太强大了

网友C:
嘿嘿   支持一下  :)  暴力改装已收到,反馈给RIGOL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   支持一下  :)  暴力改装已收到,反馈给RIGOL了

真奇怪,这么高大上的帖子,普源怎么没来支持一下……@RIG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普源允许,过一阵子我再发暴力改装的贴子。
很是期待啊 这个一定你要顶啊

暴力改装帖子已经发出,链接如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2338-1-1.html

网友:
示波器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不知道用着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不知道用着怎样

我记得我拆的是电源吧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里面都曝光了!

网友:
好货啊,都改得面目全非了

网友E:
abulabula,,,,楼主好手艺!,期待改装贴。。。。

网友:
引用 网友E:
abulabula,,,,楼主好手艺!,期待改装贴。。。。

暴力改装帖子已经发出,链接如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2338-1-1.html

网友:
看到楼主控制挂了的第一感觉就是把反馈电路找粗来。。。。。。。加旋钮。。。。。。。

嘿。。。LZ还真是这么干的。。。。。。。。

网友F:
大神,我想请问下怎么调双电源输出啊,就是±15v那种

网友:
用料挺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我想请问下怎么调双电源输出啊,就是±15v那种

这个电源是三路单独的输出,所以把其中两路都调到15V,再串起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