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Cube使用疑问

楼主:
      在此次瑞萨电子设计使用活动中,有幸得到了开发板一套。由于第一次使用CS+及ez-cube来开发,在新环境的学习使用中遇到如下问题阻挡无法前进,特来烦请论坛里的朋友帮助。

      遇到问题如下

      1.在链接ez-cube时一直亮红灯,采用cs+编译例程下载时提示如下

            问题解决方法

            a.按照问题提示去 官网下载固件文件

                      下载地址:http://cn.renesas.com/products/t ... _cube/downloads.jsp

             b.执行解压文件夹内的“QBEZUTL.exe”

             c.在执行升级过程中突然断电,然后ez-cube无法使用【问题出现点】

             d.插入ez-cube后提示如下

                插入ez-cube后无指示灯点亮, 更新驱动均无法实现

【需解决问题】请问如何修复我的Ez-cube?

附录【修复初步想法】

     更具固件升级的文件类型为hex,所以拆开ez-cube看里面使用的主控IC。

             1.拆开ez-cube后看到主控IC是D78F0730

     现在是不是只要将固件文件夹内的任意文件烧录入D78f0730内即可?

           如果是的请问大家应该用什么方法将hex文件烧录进d78f0730?

           如果不是的话现在采用什么方法才可以修复ez-cube?

再次感谢大家了,等待大家的解决方法

网友:
哪个错误提示我也遇到过,是固件错误,不是版本的问题,这颗芯片是G10核的;不要自己修了,排除线材问题后,找瑞萨换一个,或者找管理员

网友:
刷固件前有没有装过驱动?刷前能看到虚拟串口的?

网友:
请问楼主,有好没有?我的有同样问题。

网友:
排除线材问题以后,卸载程序驱动再重装试试?

网友:
一般硬件问题的可能性较小,如果这些方法都不行的话,换台电脑试试吧

网友:
先装驱动,再刷固件吧

网友A:
固件不会那么容易没了,拆开ez-cube,量量里面电压还有没有吧。EZ-cube 原理图不公开。
里面主要是个瑞萨的78F0730芯片,下个这个芯片的资料,顺着管脚量吧
这是瑞萨FAE的曾经的回答
来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6498-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件不会那么容易没了,拆开ez-cube,量量里面电压还有没有吧。EZ-cube 原理图不公开。
里面主要是个瑞萨 ...

他这个最大的可能是固件问题  "c.在执行升级过程中突然断电,然后ez-cube无法使用【问题出现点】"   更新过程断电烧录进去的代码不完整,仿真器根本不可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最大的可能是固件问题  "c.在执行升级过程中突然断电,然后ez-cube无法使用【问题出现点】"   更新 ...

您好,这个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这个要怎么解决呢?

用另外一个烧这个有问题的。USB更新不了可以用仿真器直接烧录hex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另外一个烧这个有问题的。USB更新不了可以用仿真器直接烧录hex文件

谢谢,还是要再买一个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