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整理的1602显示子函数

楼主:
#include"1602.h"
#include"delay.h"
/**********************************************
函数名: write_dat( uchar dat , uchar order )
函数参数:  uchar dat ,uchar order
函数功能:  写数据( 1 ) 、 指令( 0 )
**********************************************/
void write_dat(  uchar dat , uchar order  )
{
     lcd1602_rs = order;
      lcd1602_rw = 0;
       lcd1602_en = 0;
        P0 = dat;   //D0到D7端口数据输入P0口
          delay(5);
          lcd1602_en = 1;
           delay(5);
            lcd1602_en = 0;
}
/**********************************************
函数名:lcd_init()
函数参数:  无
函数功能:  对1602进行初始化
**********************************************/
void lcd1602_init()
{
     write_dat( 0x38 , 0);   //  功能设置
      delay(5);
        write_dat( 0x0f , 0);   //  显示开关控制
          delay(5);
            write_dat( 0x01 , 0);    //  清屏
}
/**********************************************
函数名:write_char( uchar x,uchar y,uchar CH )
函数参数:  uchar x ,uchar y , uchar CH
函数功能:  在指定的位置显示指定的数据
  X( 行位 ) 、 Y( 列位 ) , CH ( 数据 )
**********************************************/
void write_char( uchar x,uchar y,uchar CH )
{
     switch( y )
    {
      case 1: write_dat( 0x80 | 0x00| x , 0 );break;
     case 2: write_dat( 0x80 | 0x40| x , 0 );break;
    }
    write_dat( CH , 1 );
}
/**********************************************
函数名:write_charstr( uchar x,uchar y,uchar *str )
函数参数:  uchar x ,uchar y , uchar *str
函数功能:  在指定的位置显示指定的字符串
  X( 行位 ) 、 Y( 列位 ) , *str ( 字符串 )
**********************************************/
void write_charstr( uchar x,uchar y,uchar *str )
{
     switch( y )
    {
      case 1: write_dat( 0x80| 0x00| x , 0 );break;
      case 2: write_dat( 0x80| 0x40| x , 0 );break;
    }
     while( *str != 0x00 )
     {
      write_dat( *str , 1 );
      str++;
     }
}

网友:
只能显示字符和字符串,有更好的一起学习呀

网友A:
我的库里有更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库里有更多的

可以学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