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
当Ult_ENA  端电压为高是,就会产生升压。电路看不太懂。。。

网友A:
楼主图是不是画错了啊???感觉好像是VCC摆错了位置……你把VCC放在R2左边再分析一下试试

网友:
應同2樓所說, 將vcc放在mosfet的s腳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是不是画错了啊???感觉好像是VCC摆错了位置……你把VCC放在R2左边再分析一下试试

哦 ,这个问题我已经改过来了,现在就是不太明白下面那一部分电路实现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