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改装#与时俱进,把移动硬盘上的miniUSB换成microUSB

楼主:
N年前笔记本升级,换下来一块2.5寸硬盘,闲着可惜,就买了个硬盘盒,装上当移动硬盘用

不过那时候的电子产品,手机啊MP3啊什么的,都还是用miniUSB口,就是下面这个:

不过现在这种接口已经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小更薄的microUSB,相信大家的手机、平板上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接口了(当然苹果除外)

于是就盘算着看能不能把硬盘盒上的miniUSB换成microUSB,这样以后就不用到处找那根几百年不用一次的miniUSB的线了

正好之前买电子元件的时候顺便买过几个microUSB的插座,于是翻出来对比了一下,发现引脚差了1mm的样子,够不到现有的焊盘

同时翻出来的还有N年前买的一个锂电池充电模块,上面的输入接口竟然也是miniUSB,正好就拿你来练手了

反正也就几块钱的东西,折腾坏了也不心疼

先留一张遗照留念一下:

首先就是把原来的接口拆掉啦,上烙铁~~~

结果不小心把信号线的焊盘全给拽下来了.....还好这只是个充电模块,只要电源和地就行了

然后把microUSB的插座焊上去,但是由于整个长度短了很多,根本就够不到后面两个固定的焊盘

只靠前面两个总感觉不踏实,于是就拿两根排针一头焊到焊盘上,一端焊在接头的外壳上,这样虽说不太好看,但是还是很结实的

最终成果如下:

由于焊盘到插座的引脚还有一点距离,直接拖锡也拖不过去,就拿了一截漆包线,延伸到引脚旁边焊上

但是由于引脚很短,又是处在插座和PCB的夹角里,总感觉焊的不是很牢靠,不过插上电看起来倒是没问题

换个角度:

总之这个就先这样吧,接触不良的话大不了扔掉不要了...

正面看起来就是这样了:

OK,练手结束,下面就要开始来真的了

来一张移动硬盘主板的遗照:

开拆。

吸取上次的教训,不能直接去撬插座,不然会把信号线的焊盘拽下来

所以先用钳子把插座的外壳剪开,先把外壳弄下来,然后就可以一次性的把引脚那一边的焊下来了

暴力拆外壳中

搞定

然后就是怎么往上装microUSB的插座了。

从刚才的经验看来,用导线延长焊盘的做法在只连电源和地线的时候还可以,但是如果要连中间的两根信号线的话,难度就比较大了

所以干脆把插座翻转了180度,然后用飞线来连

最终效果如下:

电源是从插座上引出来,直接连到了外面的5V引脚上,没有往原来的USB的电源引脚上连,毕竟原来的焊盘也比较小,能少连一根就少连一根吧

同样的,地线也没有连到焊盘上,而是直接拖锡连到插座外壳上了

最终需要从原来的miniUSB焊盘上引出来的就只有两个信号线,用漆包线两头上锡之后点一下就焊上了,难度不大

固定方面还是老样子,排针加固,难看归难看,装进外壳里谁也看不见,还是结实一点更重要啊

然后先插上硬盘,接上电脑,检查一切正常,之后装上外壳,大功告成!

老移动硬盘重新焕发青春,以后就可以淘汰掉miniUSB的数据线啦~

PS.

后来在网上找了一下,发现有一种长引脚的microUSB插座,如下图:

如果是这种的话,感觉应该是可以直接连到miniUSB原始的焊盘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网友A:
如果有miniUSB母座的话,焊条转换线会不会比较美观点呢?不过用转换线会不会隐藏其传输的效率还是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miniUSB母座的话,焊条转换线会不会比较美观点呢?不过用转换线会不会隐藏其传输的效率还是会不会不 ...

转换线有现成的啊,但是毕竟是多一个东西,还是会找不到啊
这个改完之后不存在美观的问题吧,装在壳子里也看不到
刚才也测了一下速度,读写都是27Mb/s左右,USB2.0的速度也基本就是这样了,稳定性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看着惨不忍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惨不忍睹啊

就是那两个固定的地方堆的多了一点,懒得清理了,反正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C:
这样要注意防震了。

网友D:
楼主拆卸USB座用热风枪
你这样搞的真有点暴力和业余

网友:
焊接技术有待提高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太丑了 为啥非要改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要注意防震了。

没关系的,用的是漆包线,碰到一起了也不会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拆卸USB座用热风枪
你这样搞的真有点暴力和业余

拆卸没问题的,第二次有经验了就完美拆下来了
技术过关了这点事情用不着上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接技术有待提高
动手能力很强

只是那两个支撑的懒得搞了而已,而且堆多一点也更结实
焊接技术不行的话还真不敢飞线弄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太丑了 为啥非要改

丑么...我觉得还不错啊

能看出什么来么

至于为什么改...帖子里至少说了两遍了.....

网友:
好吧 你赢了!
===================================

网友:
没用风抢吹??

网友:
看了“这娃,好躁!”

网友:
做得很好。

不过我个人感觉,MiniUSB比microUSB 更耐用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得很好。

不过我个人感觉,MiniUSB比microUSB 更耐用一些。

没办法啊,现在电子设备越做越薄,接口也只能跟着做薄了

网友:
这焊接技术,醉了!

网友:
心灵手巧。。。。。

不过卖相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