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个该怎么办,我的系统是XP的

楼主:
打开监控时出现错误!

网友:
换个串口监视软件试一试,还有就是串口监视软件要在打开串口之前打开,串口监视软件无法监视已经打开的串口。

网友:
有可能是串口冲突了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
降版本。换成3.1的试试。

网友:
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把金山杀毒软件给关了,然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