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车使用手机,能否实现设定规定范围的感应区,感应区内检测手机是否存在?

楼主:
http://www.122.cn/xwzx/tjsd/484886.shtml上面的链接是说明开车时使用手机的危害性。所以我想可不可以发明一个感应器,用于提醒司机开车不要使用手机。

基本原理设想:在汽车方向盘的垂直正上方60cm的圆柱形设置一个感应区域,一旦感应到手机出现,汽车就会出现告警声音,或者让汽车自动降档减速。

我无法解决的问题:
1、如何控制特定的感应区域?
2、手机出现在感应区域,如何检测手机存在?

我知道的一部分的知识是手机在未联网的情况下会周期性的的向基站发送信号,如果联网的情况下,发送信号周期更短,是否可以设定手机在感应区内,装置获取手机信号,从而检测手机出现在感兴区内。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构想能实现么?

网友A:
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感应寻物的产品吗?一端感应器一端通过蓝牙接手机,这个距离应该是能实现的

网友B:
问题是手机会很短周期的向基站发送信号,
而怎样从基站哪里获取手机的存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手机会很短周期的向基站发送信号,
而怎样从基站哪里获取手机的存在

你就假设一下,这个感应器有类似基站的功能可以获取到手机的信号。从而在感应区域内获取手机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感应寻物的产品吗?一端感应器一端通过蓝牙接手机,这个距离应该是能实现的

我不是要找手机,我是需要检测手机的存在,只是在这个区域内,检测到手机,给到一个结果。   类似自动门的红外感应,有人进入,则门自动打开。  与此功能类似,只不过现在换成了手机而已。

网友D:
无法实现,除非手机上附加必要的硬件或者采用专门的App。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无法实现,除非手机上附加必要的硬件或者采用专门的App。

本人小白啊,不太懂,我发个信息给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法实现,除非手机上附加必要的硬件或者采用专门的App。

http://www.122.cn/xwzx/tjsd/484886.shtml上面的链接是说明开车时使用手机的危害性。所以我想可不可以发明一个感应器,用于提醒司机开车不要使用手机。

基本原理设想:在汽车方向盘的垂直正上方60cm的圆柱形设置一个感应区域,一旦感应到手机出现,汽车就会出现告警声音,或者让汽车自动降档减速。

我无法解决的问题:
1、如何控制特定的感应区域?
2、手机出现在感应区域,如何检测手机存在?

我知道的一部分的知识是手机在未联网的情况下会周期性的的向基站发送信号,如果联网的情况下,发送信号周期更短,是否可以设定手机在感应区内,装置获取手机信号,从而检测手机出现在感兴区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小白啊,不太懂,我发个信息给你吧。

不懂就赶紧学,有问题发在论坛里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就假设一下,这个感应器有类似基站的功能可以获取到手机的信号。从而在感应区域内获取手机存在。

这种假设没有意义,在基站附近只要你开机,基站就能有对应衔接
基站是电信运营商挣钱的工具,不会对个人开放。类似手机定位找人。
建议楼主还是了解一下移动通信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假设没有意义,在基站附近只要你开机,基站就能有对应衔接
基站是电信运营商挣钱的工具,不会对个人 ...

大学学的就是通信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122.cn/xwzx/tjsd/484886.shtml上面的链接是说明开车时使用手机的危害性。所以我想可不可以发 ...

今天查了一下资料,想通过无线射频技术来实现,好像也不行。 无线信号对方向和强弱的控制,不能达到我所要求的感应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假设没有意义,在基站附近只要你开机,基站就能有对应衔接
基站是电信运营商挣钱的工具,不会对个人 ...

我只需在感应区内,检测手机存在的一个条件,我假设的就是获取手机信号。 对于获取手机信号这点来说不难。 最难得地方是我设想的那个感应区域。 因为是通过无线实现的感应区域。   这个想法其实是我想发明一个东西,用于提醒开车不使用手机。  手机一旦出现在方向盘上方的区域,汽车出现告警声音。

网友:
你这个就想搞台频谱仪了,就针对手机频段的,你能读取到固定频段的功率,通过功率的大小来识别就好了。不过挺难的。

网友E:
如果有芯片可以读取手机频段的SNR那应该在远离发射站的时候就能感应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芯片可以读取手机频段的SNR那应该在远离发射站的时候就能感应出来的。

困难在于,只有手机进入那个区域,获取到的手机信号才会让汽车出现告警声音。  没进入这个区域的手机信号是不获取的。

网友F:
司机前方的遮阳板的位置放个摄像头,做图像识别,司机有把手放到耳边的动作持续5秒不动就判断为在打电话
同时可以做疲劳驾驶的识别、司机注意力是否集中在路面的识别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司机前方的遮阳板的位置放个摄像头,做图像识别,司机有把手放到耳边的动作持续5秒不动就判断为在打电话
...

这个。。。。。。。
其实据研究表明,打电话还好。最严重的就是玩手机,会造成盲视2秒左右。发短信、刷微博、微信。  同时摄像头太明显了,遮住就好了。   其实安全带的电路其实是有问题的,现在很多人都用安全带插头让汽车不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其实据研究表明,打电话还好。最严重的就是玩手机,会造成盲视2秒左右。发短信、刷 ...

上面不是说了,同样也可以检测司机视线是不是在前方路面上啊
只要是电脑检测的,总能想到办法绕过去的,就算是隐藏来的,还是会有人想办法拆掉的
至于摄像头被遮挡,直接规定被遮挡了不能点火不就得了,办法总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