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原创#DIY USB转TTL/RS232双电平的UART

楼主:
自己以前学单片机的时候,因为经常用到串口,就自己DIY了一个转换板,将USB转为TTL和RS232电平的串口。由于板子上面都是TTL电平,USB转串口芯片出来的也是TTL电平,所以可以不用电平转换,直接使用,很方便。同时,也加了一颗max232芯片,将TTL电平转换为232电平,方便连接232电平的串口。
overview:

两颗芯片:

但是使用TTL电平时,要注意一点,PL2303转出来的TTL是3.3V,只能和3.3V及以下电平的串口通讯,如果TTL高于3.3V,比如5V,无法通讯,如果一定要用5V,只能换转换芯片了。

232电平输出口,可以连cable和杜邦线:

DB9:

TTL电平输出口,另外,还留了5v,3.3v,还有reset脚。可以连杜邦线,以及USB输入口:

USB口,可以连cable,也可以连杜邦线:

这个小板子,自己经常用,也挺稳定,挺好用的,USB转换芯片是台湾产的,才1块多,便宜实惠,买回来焊上去就能用,里面自带固件,方便。

希望能帮到大家,谢谢。

网友:
赞,板子的接口好多啊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上坛友。因为以前学习用的,所以特意留出接口,可以测量电平,也可以联杜邦线,方便跳线。

网友:
确实很有用的工具

网友:
RS232的两个大的固定引脚没有焊接,时间长了容易损坏的。信号引脚最好不要受力。

网友:
哦,谢谢楼上的意见,有机会了补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