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7 arm11/9 cortexR 系列 讨论

楼主:
随着M7 主频的提高,性能越来越强大,(好想来一套,刚好论坛有活动,high 起来 伙伴们),虽然没有mmu,但是跟以前的arm9/11越来越接近啊,甚至跟cortexA7/8/9也越来越像,如果想要更强大的性能,那么显然这一些的选择会更好,当初M1/2/3应该主要是为了低功耗,加上也可以具有更强大的性能,我么称之为 “单片机”,但是400/500M主频后,功耗应该也会随之提高吧。

为何不直接选用A系列呢?

还有大家觉得M7之后该怎么出内核?继续提高主频?增加新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M系列接传感器(SPI,IIC,CAN),驱动电机、舵机(PWM),普通IO都操作很简单;系统设计若外扩的FLASH,EE ...

的确专工的方向不同。
但是如果M系列的性能基本上跟a系列持平,但是价格却高很多,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场合A和M都可以选用的情况

不过M系列的确使用更简单
A系列的封装也是一个问题

只能说可能会出现交叉,而不会出现冲突吧

网友:
都来说书看法嘛

网友B:
不便评论,没用过M7,M1/2也没用过,CortexR也没用过。。。。惭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便评论,没用过M7,M1/2也没用过,CortexR也没用过。。。。惭愧。

版主说说看法嘛,arm 核 不是主要分为 A R M三块吗。难道以后要统一起来?
其实我也不懂,瞎扯一下

网友D:
啥叫单片机啊,需要外挂内存等芯片才能跑起来的就不能叫。而且A系列基本上都是BGA封装,单从工艺上来说就要复杂很多。软件上也是更为复杂,成本就更不用说了吧。从这些方面来说,M7肯定和A系列的不冲突,定位不一样。

频率提高,功耗当然也相应的会增加。但是现在IC生产工艺也一直在发展,现在都14nm了,这又会相应降低功耗。所以如果采用先进的工艺,你很难说频率提高会增加多少功耗。

至于M7之后怎么出内核,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将来的芯片,应该是向单芯片方案方向发展的,随着集成工艺的发展,将来说不定能突破10nm,再加上3D芯片结构,以及存储技术的进步,很可能使得现在的A系列及其众多外围都集成在一块芯片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版主说说看法嘛,arm 核 不是主要分为 A R M三块吗。难道以后要统一起来?
其实我也不懂,瞎扯一下:plea ...

好不容易才分出来的三个系列,怎么能合回去。
他们三个都有自己的侧重点,架构不一样。不能只盯着主频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啥叫单片机啊,需要外挂内存等芯片才能跑起来的就不能叫。而且A系列基本上都是BGA封装,单从工艺上来说就要 ...

封装的确是一个问题,不过如果需要用到高主频高性能了,那我也觉得封装就不是问题了,至于软件基本上都是在linux下编程,不会复杂很多吧
从 单片机这一方面讲,就想您说的以后都会集中在一块芯片上,简称 SOC? 但是这样的应用场合下,加点内存等等外设不是很正常的么
我个人看法,不对希望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不容易才分出来的三个系列,怎么能合回去。
他们三个都有自己的侧重点,架构不一样。不能只盯着主频看 ...

是啊,主频只是一个方面,但是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意味着性能吧。而且芯片还老贵,当可以使用另一个系列的芯片来替代的时候,为什么不呢?

网友:
自己感觉cortex M7有点高不成低不就,关键价格也不比高性能的Cortex A便宜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封装的确是一个问题,不过如果需要用到高主频高性能了,那我也觉得封装就不是问题了,至于软件基本上都是 ...

用A系列和用M系列,通常技术难度不在一个档次。用A系列除了增加工艺难度、硬件复杂度、以及软件难度外,往往还让产品成本直线上升。有些场合M系列跑不起来的,就当然得A系列了,但是M系列能满足的,你给我一个用A系列的理由?我一辆皮卡就能装下的东西,你非得给我整个东风重卡?

1. 封装是不是问题,跟公司的技术实力和愿意投入的成本有关,只要舍得投入,那绝大部分都不成问题。问题是,很多中小型公司根本掌控不了BGA的生产工艺,而且也不能接受由此带来的成本上升;
2. 至于linux下编程是否难,不是你说了算的。可能你是做LINUX开发的,所以觉得不怎么难。实际上,会LINUX并不多,而且就目前来看,会LINUX的工资普通偏高,这也会为成本上升做贡献;
3. 你是怎么阅读理解的?我的意思是,将来的技术变革方向是单芯片方案,目前的CPU+外挂存储模式有可能简化为单芯片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A系列和用M系列,通常技术难度不在一个档次。用A系列除了增加工艺难度、硬件复杂度、以及软件难度外, ...

好吧,我理解错了。
可能没进去过企业,没有想到那么多
的确这些更实际的问题需要考虑,我只是从性能和价格上考虑的

网友A:
M系列接传感器(SPI,IIC,CAN),驱动电机、舵机(PWM),普通IO都操作很简单;系统设计若外扩的FLASH,EEPROM多是串行接口;数据量小。A的接口大都是USB接口、高速工业并行总线接口,一般需要外扩FLASH(SD卡),获取处理的是大量数据(比如摄像头数据、网络数据); 接低速的外设,普通IO操作不方便(比如无PWM生产的硬件,虽然也可以生产,但是费劲而性能差)。M、A专攻方向不一样,没有可比性,R的确是鸡肋。
最后,随着发展M功能越来越强,但是,摄像头的像素也在增高

网友:
估计将来有三种形态

很简单的MCU,低端控制
高级一点的MCU,资源复杂些的,M7定位
高端MPU+MCU(异构多核),高端领域

网友:
因为M系列一般用作深度嵌入系统,比如硬盘的机械驱动器,高级电机驱动器,点火装置,需要一片芯片搞定,最好不要外扩Flash或者RAM什么的,尤其是RAM这个东西对系统的稳定性要求很高。但随着很多场合的数理分析复杂化,低主频的MCU派不上用场,只能用上A系列的(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也就产生了一些的问题(成本、研发周期、芯片的市场定位和发展方向等)。于是ARM做出了决定,优化了架构,加入了双精度浮点单元和提高主频等,使M系列的用场更多,在深度嵌入系统中奠定M系列的位置。
好了,我编不下去了

网友:
扔石头探路,看市场反应,如果大家顺利接受,替代原来的M3,并且再在一些新领域用上,那就成了

否则就玩一些小众市场

网友F:
市场定位不同吧,A、R、M  来面对不同的市场。
主频提高了,片内外设还是各有不同的。
M7是CPU,片内外设是其它厂商考虑的事情了。
主频这个,倘若功耗可以相应的协调,猜想会提高的。
M7的功耗也是醉了,STM32F7 直接可以煮鸡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市场定位不同吧,A、R、M  来面对不同的市场。
主频提高了,片内外设还是各有不同的。
M7是CPU,片内外 ...

哈哈,那这次活动有一个新的项目了。
那就是  -------------    煮蛋器-------------------

网友:
被st惯坏的EE没有十几二十几个定时器基本不会写程序了,A系列的处理器timer给的都比较少,M还是以现场控制为主吧,外设比较有针对性

网友:
没必要较真,很多东西都在相互融合,比如CPLD和FPGA,MCU和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