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讯存储

楼主:
目的是:将串口的数据存储下来,主程序再将数据调用。

问题是:当我把程序下载到430里面,连接好串口通讯,用串口发送数据给430后,能存下来,也能调用,可为什么当我复位后就不行了。

附程序:写数据到flash A

void write_SegA (uchar *value, int n)
{
    uchar *Flash_ptr;                          // Flash pointer
    uint i;
    Flash_ptr = (uchar *)(0x1080 + n);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FCTL1 = FWKEY + ERASE;                    // Set Erase bit
    FCTL3 = FWKEY;                            // Clear Lock bit
    *Flash_ptr = 0;                           // Dummy write to erase Flash segment
    FCTL1 = FWKEY + WRT;                      // Set WRT bit for write operation
    for (i=0; i<RX_len; i++)
    {
        *Flash_ptr++ = value;                   // Write value to flash
    }
     FCTL1 = FWKEY;                            // Clear WRT bit
    FCTL3 = FWKEY + LOCK;                     // Set LOCK bit
}
串口接收中断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_RX_ISR(void)
{

static char RX_len_temp;

  Recptr[RX_len_temp]=RXBUF0;

  RX_len_temp++;
  if(Recptr[RX_len_temp-1]==0x0d)
  {
    RX_len=RX_len_temp;
    RX_flag=1;
    RX_len_temp=0;

write_SegA(Recptr,0);

}
}
string转int函数
unsigned long int string_to_int(unsigned char *ptr)
{
    unsigned long int Data = 0;
    int i = 0;

    for(i = 0; ptr != ''; i++)
    {
        Data = Data*10 + ptr-48;
    }
    return Data;
}
将flash A中数据读出来
void ProcessCMD()
{int i;

data=(unsigned char *)0x1080;
for(i=0;i<RX_len;i++)
{

   WorkTimeptr=*data++;
}
  WorkTime=string_to_int(WorkTimeptr);
}
定时器A中断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 (void)
{
n--;
if(n<=WorkTime)
  P2OUT=0x00;
if(n==0)
{P2OUT=0xff;
n=120;}
}

主程序:
void main()
{P2DIR=0xFF;
  P2OUT=0xFF;
  WDTCTL=WDTPW+WDTHOLD;
  int_clk();
  int_usart();
CCTL0 = CCIE;
    CCR0 = 4096;
    TACTL = TASSEL_1+ID_3 + MC_1;
  _EINT();
   char i;
  ProcessCMD();

  for(;;)
  {

  if(RX_flag==1)
     {
        RX_flag=0;
        for(i=0;i<RX_len;i++)
         {
        tmpptr=Recptr;

  }

        UART_TX_BUF[0]='o';
        UART_TX_BUF[1]='k';

    for(i=0;i<2;i++)
      {
          while (!(IFG1 & UTXIFG0));

          TXBUF0=UART_TX_BUF;//;

}
  }

  }

}

网友:
我复位后,不发数据,读出来的数据就不是之前的写进去的数据,结果就不是想要的

网友:
斜体太难看了,先帮你编辑成代码,这样方便阅读

网友A:
有个小问题,第76-78行,main函数初始化部分,建议将关狗的语句提到最前面去。

我不清楚你上一个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2042-1-1.html 是否解决,由于你的代码结构相对混乱,所以很难耐下心来帮你分析代码的运行流程。建议你自己一定要清楚代码是怎么运行的,在什么时候进行了什么操作。先搞清楚这个,就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停下程序来观察运行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你这个描述其实挺不清晰的,别人没法知晓你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正常情况下复位后的程序和烧录后的程序是一致的,如果程序调试正常(下载后全速运行),复位后却得到不一样的结果,那就应该检查是不是MCU没有正常复位,亦应检查MCU的复位电路硬件结构是否正常、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小问题,第76-78行,main函数初始化部分,建议将关狗的语句提到最前面去。

我不清楚你上一个帖子 ht ...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每次我调试时都是改程序然后用IAR的make按钮生成txt文件,用其他软件通过JTAG下载,看现象来确定程序对否,但我看人家视频里面可以不用JTAG 下载调试,可以设置断点来观察,还可以看参数的值。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配置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