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源 真不清楚是怎么设计的

楼主:
输出是1300W    12V  106A ,输入是220V, 看样子像是2次供电的方式输出的 第一次 220V整流 一个电感  半H桥。。输出给下级  一个 H桥 一个大电感 不过这电感也设计的太牛 ,,,初级有差不多20圈? 次级只有一圈。。电感直径大约有7厘米?输出12V106A ,HOHO ,,。一圈 可以感应出12V电压 106A电流。。。这设计也太牛了 改天上个图 今天拍了 忘记把相机拿回来了

上图了 呵呵大家看下

网友:
把照片发上来,如果有电路图更好

网友:
输出是1300W    12V  106A
也是醉了,,

网友:
期待上圖, 有電路圖更好.

网友:
一会我 找找我电脑上存了没

网友A:
“一圈 可以感应出12V电压”
正规设计。

别说频率这么高的开关电源变压器,就是工频变压器(硅钢片铁芯),一圈上百伏的也常见。

网友:
坐等楼主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圈 可以感应出12V电压”
正规设计。

别说频率这么高的开关电源变压器,就是工频变压器(硅钢片铁芯) ...

一圈 第一次听说
不常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圈 第一次听说
不常用吧

冶金工业上使用电弧炉炼钢,电压从数十千伏变到产生电弧的电压(数十伏到数百伏),电流达数千到数万安培,变比非常大。
功率比较小的点焊机,变压器二次空载电压十几伏,二次绕组也是只有一匝。

网友A:
电子设备里面常用的小工频变压器,大约每伏十几匝。如果铁芯截面积增加到百倍,每伏就是零点几匝,截面积增加到千倍,每伏是零点零几匝。截面积千倍,直径才是三十多倍。三厘米的三十倍还不到一米。

网友:
确实是一圈 12V 106A 1300W

网友:
若电源的频率和功率皆与日俱增,想低压化就只会愈来愈不容易!

网友:
不发热,无EMI(既抗干扰又不吵闹),小,轻,低压化,大功率,要同时做到,不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子设备里面常用的小工频变压器,大约每伏十几匝。如果铁芯截面积增加到百倍,每伏就是零点几匝,截面积增 ...

每伏零点零一匝,就是每匝百伏,100kV 就是1000匝,铁芯才一方米,对于发电厂的总变(工频)而言,还是合理的,
但其实这个每伏匝数(或每匝伏数)的变化,是不是以长度为依归,也即是说,单位长度的感生电势正比于磁场强度和频率,那么,同样的长度,就有同样的电压,铁芯大小影响的是匝数及功率。

网友C:
不过我怀疑,太少的每伏匝数(每伏线长可能小至不足一毫米),低压边引出端的定位会不会变得麻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伏零点零一匝,就是每匝百伏,100kV 就是1000匝,铁芯才一方米,对于发电厂的总变(工频)而言,还是合 ...

每伏匝数与导线长度无关。多层筒式绕组,内层每匝长度比外层每匝长度短,但电动势是一样的。多个二次绕组,如果安排在内层和外层只要匝数相同,电动势也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我怀疑,太少的每伏匝数(每伏线长可能小至不足一毫米),低压边引出端的定位会不会变得麻烦呢?

低压侧引出端是很大的问题,比较难处理。典型的如点焊机,二次绕组仅一匝。更大功率的例子有用于冶金的工频电炉变压器。
低压大电流情况,导体截面积必定相当大,即使是工频,也要考虑集肤效应,更增加了复杂性。

网友:
低电压大电流输出,整流损耗和变压器损耗是重点,整流二极管的导通压降较高,输出端整流管的损耗更突出一些。

网友:
感觉各位版主好犀利啊。。。

网友D(2015-12-24):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绘繛鎴旀嚍閸ヮ剦鏁囬柕蹇曞Х椤︻噣鎮楅崗澶婁壕闂佸憡娲﹂崑澶愬春閻愮儤鈷戦悹鎭掑妼濞呮劙鏌熼崙銈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