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程序,不使用的GPIO如何处理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制作STM32程序的时候,那些没用的GPIO管脚,该如何处理呢?
是不进行任何代码处理,
还是初始化呢?
如果要初始化,那该选择哪一种模式呢(浮空输入,推挽输出等8种模式)?

网友A:
看要写什么程序了。它的处理方式有两种方法:1. 寄存器方式;2. 库函数方式。但是最常用的就是库函数方式了。这个您看下相关的视频。

网友B:
既然不用管它干嘛

网友:
因为这个考虑到硬件的安全性,硬件工程师,跟我说,一定要给一个确定的状态。不能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不用管它干嘛

因为这个考虑到硬件的安全性,硬件工程师,跟我说,一定要给一个确定的状态。不能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要写什么程序了。它的处理方式有两种方法:1. 寄存器方式;2. 库函数方式。但是最常用的就是库函数方式了 ...

。。。
晕,我问不用的GPIO要设置成什么状态,,是浮空输入,还是推挽输出。。。或者其他六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