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4139芯片设计无法升压

楼主:
三个图,分别是原理图,PCB[实际板子是覆铜的],无覆铜PCB,铜皮是PGND,不知道怎么的,LCD_PWM输入高,VBL+ 对 VBL- 电压是5.5V,LCD_PWM输入低,VBL+ 对 VBL- 电压是4.5V,输入电源电压5.0V.谁知道怎么搞.

网友A:
建议您如果有条件的话,先以datasheet中的典型电路为依据搭建一个看看。扫了眼datasheet,您的电路和datasheet中有点差异。还有datasheet中有明确的指出layout的时候的图示哦。所以,您再仔细研究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您如果有条件的话,先以datasheet中的典型电路为依据搭建一个看看。扫了眼datasheet,您的电路和datash ...

这个为了加入调光电路,而重新改了一点布局,其实元件位置布局差异不大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为了加入调光电路,而重新改了一点布局,其实元件位置布局差异不大的啊.

您这个应该是LED的电路了,说实话,led的这个电路没搞过。但是建议是以典型电路为主+调光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应该是LED的电路了,说实话,led的这个电路没搞过。但是建议是以典型电路为主+调光电路。

如果按照典型电路布局,调光电路没位置放啊.所以只能尽量减少典型电路的改变,改变得尽量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按照典型电路布局,调光电路没位置放啊.所以只能尽量减少典型电路的改变,改变得尽量少了.

因为我没仔细阅读datasheet,减少典型电路您不怕这个典型电路不工作吗?建议您再仔细看下这个典型电路中的各元件是否真的能减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没仔细阅读datasheet,减少典型电路您不怕这个典型电路不工作吗?建议您再仔细看下这个典型电路中 ...

表达不清,我说的是减少改变... 典型元件都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表达不清,我说的是减少改变... 典型元件都在

值是和典型电路一致吗,我也是大致扫了下您的电路,有些值不太一样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值是和典型电路一致吗,我也是大致扫了下您的电路,有些值不太一样哈。

一样的试过,往大取值试过,参考电路C2要求最底1uF,后来换4.7uF也没用,FB引脚由三极管端调节,直接输入1无任何反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试过,往大取值试过,参考电路C2要求最底1uF,后来换4.7uF也没用,FB引脚由三极管端调节,直接输入1无任 ...

那么D你在电路中没有接?R5我看典型电路中用的是1.5欧姆,而你的电路中是15Ω,±1%。 还有R4这个地方搞不清楚您在这里是为了调光还是什么呢? 我看典型电路中SHDN\类似给的是一个开关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D你在电路中没有接?R5我看典型电路中用的是1.5欧姆,而你的电路中是15Ω,±1%。 还有R4这个地方搞 ...

1.5R改变只是控制电流,实际测试并不影响输出电压.R4其实没什么用,只是用来PCB调试时候方便,不直接接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D你在电路中没有接?R5我看典型电路中用的是1.5欧姆,而你的电路中是15Ω,±1%。 还有R4这个地方搞 ...

L1到D1接了啊,不然也不会有输出电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5R改变只是控制电流,实际测试并不影响输出电压.R4其实没什么用,只是用来PCB调试时候方便,不直接接死.

哦哦,那就搞不清楚你的这个电路为啥有问题了。SHDN\信号能用示波器看下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哦,那就搞不清楚你的这个电路为啥有问题了。SHDN\信号能用示波器看下有问题吗

自己瞎搞,换了个470uH,突然间升压到600V,吓死了,怎回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己瞎搞,换了个470uH,突然间升压到600V,吓死了,怎回事呢

这也太吓人了,小心芯片烧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吓人了,小心芯片烧掉。

问题解决了,其实只要换个屏蔽电感就可以了... 也是毫无办法时候才想这么干的,结果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其实只要换个屏蔽电感就可以了... 也是毫无办法时候才想这么干的,结果就可以了.

您指的是L1吗

网友:
只有一个电感,L1

网友:
输入是多少输出就是多少 差不多电压  是不是因为负载的液晶屏没有亮 导致没有负载电流  电压才没有升上去?

网友C:
哥哥,这个芯片的输出电压大小怎么控制啊?没有电压反馈引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哥,这个芯片的输出电压大小怎么控制啊?没有电压反馈引脚啊

这是背光芯片,电压是被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