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TPS54340没有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5-08-24):
TPS54340没有输出的问题
前段时间用
TPS54340
做了个电路,30V输入,20V2.5A输出,结果一会正常,一会又没有输出了,用示波器点4脚,有滋滋的响声(估计是电感吧),这样就有输出了,探头离开后又没有输出了,好像是不起振,有哪位遇到过吗?

网友A:
可能存在的问题是电感接触面积不够 导致电流流过的时候 次满了吧 可以尝试着换个电感试下 另外 你所谓的点4脚 可能在你点上去的时候 导致接触面积增大 相应的阻抗之类的也会变化 而你离开的时候 就在此变化 这个需要你测试才行的了 焊接+更换电感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