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90092 字符扭曲

楼主: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使用MB90092进行字符叠加,以前都是白字没有任何问题,最近升级软件,把白字外围包了一圈黑边,试了各种监视器,都没有问题,到了客户那里出现了叠加的字符扭曲的问题,以前白字的时候在这里没有问题。问题应该是出在软件上对MB90092的设置上,但是无法排查到底该设置哪里,请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你好,想问一下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白字没有问题,加上黑边,字符就扭曲,能分享一下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想问一下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白字没有问题,加上黑边,字符就扭曲,能分享一下 ...

你好,问题已解决,需要在软件中配置字号垂直加倍,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副屏显示怎么设置,我最近做的也是,副屏乱码,显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