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能否击穿电阻?

楼主:
交流中碰撞火花,

交流中产生思想。

交流中查漏补缺,

交流中增长见识。

起因 :
      数码小叶 的电脑出问题了,用外接键盘一切ok,用笔记本自带键盘,出现闪屏现象。所以大伙让他拆机,看看液晶排线是否松动。

经过:

碰撞中,

             A:   原来有个学长就是自己想拆开看,然后静电击穿2个电阻,去换了2电阻,花了700大洋,所以拆机需谨慎

             B:  可能屏幕排线松动

            C: 电容,可以击穿, 电阻很少见
            D:。。。。。。

结果:

             我来论坛发帖子了,期待大家的讨论

PS:
        EEWORLD开发板置换 309018200  中国最受欢迎的交流学习群

nmg

网友:
闪屏==花屏??

网友A:
出现闪屏现象,怎么就断定是静电引起的呢?看起来需要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闪屏现象,怎么就断定是静电引起的呢?看起来需要讨论

好吧,表述有点问题我,,其实重点是,笔记本内部的电阻会不会被静电击穿??

网友:
想知道
静电击穿电阻有多难?@maycha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
静电击穿电阻有多难?@maychang

网友C:
还有这种情况,是个问题,一会找人聊聊。
静电放电,几纳秒时间内电流就会爬升到2A左右,然后逐渐减为0,整个过程也就几百纳秒(针对HBM 2kV ESD等级的放电过程);芯片等敏感器件,需要快速的将这2A的电流泄到GND上,否则里面的电路会因为承受不了2A这么大的电流而烧掉。

电阻没听说过能被静电烧坏的

HBM(人体模式)人体在10%-20%的相对湿度条件下,很容易产生5kV以上甚至几万伏静电(没有很好地防ESD措施情况下)。接触一些敏感器件,很容易烧毁一些器件的。

(题外话,查资料有记载压敏电阻好像是有ESD等级的,差不多8kV接触,15kV空气。不过没有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种情况,是个问题,一会找人聊聊。
静电放电,几纳秒时间内电流就会爬升到2A左右,然后逐渐减为 ...

哇咔咔,,感谢呀,,,好专业。。。

网友E:
究竟是被静电还是不静的电击穿不管,电阻元件本身当然是有耐压限制的。
举例——Rohm产的常规贴片电阻(MCR系列)的耐压分别为:
0402:15V
0603:25V
1005:50V
1608:50V
2012:150V
3216:200V
3225:200V
5025:200V
6432:200V

上述尺寸是公制表述(拒绝英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哇咔咔,,感谢呀,,,好专业。。。

前段时间写了一关于静电的帖子;之前负责了一个项目的ESD测试(专业公司代测的),所以找了一堆资料也从他们要了一些资料学习了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究竟是被静电还是不静的电击穿不管,电阻元件本身当然是有耐压限制的。
举例——Rohm产的常规贴片电阻(MC ...

有点厉害,,但是 电压和电流有关系吧,,主要得看能量的作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厉害,,但是 电压和电流有关系吧,,主要得看能量的作用吧???

就一般器件而言的“耐压”是:它正常工作条件是所承受的电压须在他的“耐压值”以下。
也有一些器件是,不被击穿它就不干活,比如稳压管。
对于保护器件(比如TVS管)而言,它的任务是遇高压来时自己奋不顾身冲上去,高呼“向我开炮”,降低自身电阻让电流自己那里流,牺牲自己以保护其他器件不受损,这时就有电流或能量等其他参数了。
保护器件能承受的电流(还有持续时间)或能量越大的,表明它越扛得住打击。

网友:
换俩电阻七百块…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俩电阻七百块…

柠檬哥说的,,。。。。我估计被修电脑的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
静电击穿电阻有多难?@maychang

“静电”其实和“动电”是一回事,只不过产生电能量的方法不同而已。
通常把因摩擦(实质是密切接触)或者压电效应产生的电能称为静电,因化学作用或者电磁感应产生的电能叫动电,即有持续电流的电能。
单纯说静电,完全可以击穿电阻。倒不一定是损坏电阻体,更可能是击穿电阻外面的绝缘。例如现在吸烟的人多使用一次性打火机,里面是块压电陶瓷,按一下产生的电能可以击穿约2mm间距的空气,击穿电阻外面的绝缘层轻而易举,甚至能够让人的手臂麻一下。若拆开一次性打火机,可以看出:并没有电流回路,所以是静电。
但因摩擦而产生的电能,通常不能损坏电阻,除非像起电机那样有存储电荷的机构(莱顿瓶,即电容)。

nmg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静电”其实和“动电”是一回事,只不过产生电能量的方法不同而已。
通常把因摩擦(实质是密切接触)或者 ...

那 那位学长自己打开电脑导致坏掉了2个电阻
不是因为静电击穿
或者说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 那位学长自己打开电脑导致坏掉了2个电阻
不是因为静电击穿
或者说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很小

我认为静电击穿电阻的可能性非常小。

nmg

网友:
静电可以击穿任何常见的电子元件,但真正能破坏的元件却极少。就楼主帖所及人体静电而言,击穿电阻小菜,而因此损坏电阻的可能性则为零。只能说动手能力不足导致了什么问题,而花了700块换电阻,不是撒谎就是因盲而被骗。

网友:
电阻电压等级低的话  也是有可能的吧    静电危害还是挺大的啊  不能小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