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 128*64

楼主:
请教一下,对于oled128*64分辨率的显示屏,对于内部的驱动ic设置 upper column address和lower column address 这两个有什么作用?

网友A:
配置你要写入的地址啊,找你的模块上的控制芯片的手册,里面会有说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配置你要写入的地址啊,找你的模块上的控制芯片的手册,里面会有说明的

手册里说的我没有看懂,我知道他是配置地址的,但是配置的是什么地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册里说的我没有看懂,我知道他是配置地址的,但是配置的是什么地址?

上面不是说了,写入数据的目的地址啊
这个不光涉及到写入,还和芯片里配置的显示方式有关,建议还是是慢慢研究一下数据手册,还不行的话就找份能跑的例程对照着自己琢磨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说了,写入数据的目的地址啊
这个不光涉及到写入,还和芯片里配置的显示方式有关,建议还是是慢 ...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