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软件编程调试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 这个是IAR调试有哪些用途呢?怎么使用呀    求详细解答和指导步骤  感谢啦

网友:
有大神在吗

网友:
额。。。。。。好抽象的问题,和大部分软件一样啊,软件仿真,在线调试,各种变量,寄存器观察。。。。。软件自带参考手册,你那详细步骤都可以出本书了

网友:
DEBUG,程序不是写好就能用的,通过debug,你可以通过单步运行查看每个变量和寄存器或内存的状态,从而判断程序哪里有错误。顺便,多看看C语言基础,再去写单片机程序会有很大帮助。

网友:
自己先去网上搜搜,什么入门,什么速成,资源多得很,不要张嘴就问

网友A:
其实你就是不清楚debug的用法,我丢给你个pdf文档,你研究下,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哈。

网友:
我是来围观楼上各位大神回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就是不清楚debug的用法,我丢给你个pdf文档,你研究下,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哈。

非常谢谢你的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