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布线问题

楼主:
想要用铺线不规则铺铜,但是铺线时线成一个圆就会自动移除,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怎样去电自动移除线的功能?

网友A:
你就选择网络铺铜,这样烦了点。

网友B: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6217-1-1.html    你可以参考下,我前面问过的,应该就是你那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6217-1-1.html    你可以参考下,我前面问过的,应该就是你那个问题

好的,问题已解决,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选择网络铺铜,这样烦了点。

直接填充画边限时也有这个问题,PROTELL直接去掉自动移除选项就行,可这个软件刚刚使用,找不到这个功能选项在哪

网友:
如果板卡简单就不要网络直接画,想怎么画怎么画在PROTEL中,要不你板子发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