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集英雄帖,求推荐TI产品二次开发公司

楼主:
各位英雄,本公司有项目需要在TI公司开发板上做视频方面的开发。如有意向或推荐的请留言!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开发板型号是?具体是做什么呢?

网友:
平台不限制,需求主要有:
1、        产品开/关机专有画面;
2、        显示亮度调节功能(自动),可以改变亮度控制系数;
3、        接收VGA、HDMI/MHL视频信息,常见分辨率见附录A;
4、        识别并播放USB接口的存储设备内的图片、文档和PPT;
5、        接收来自蓝牙/WIFI的视频信息(可选);
6、        外部设备中的演讲文稿与演讲倒计时、提示信息叠加显示,显示画面示例如下图所示(演讲倒计时和提示信息的显示位置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