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对管的DIY应用

楼主:
想问一下,在淘宝上买的那种3MM/5MM红外对管,做反射式检测使用,最远距离是多少?
我自己做的,不加调制,最远也就20cm左右,但买的元件上写的发射距离十好几米,是我理解错了,还是这不是一个标准?
希望玩过红外对管的能给小弟一点帮助。

网友:
反射工作距离跟被照射物的反射率有关,显然一块黑色绒布的反射率比一面镜子要低多了,故而不能说什么“反射距离”。一般给出的“经验参数”比如“十好几米”,那是指对射情况下的。

网友:
如果是漫反射,很可能接收到的信号连对射的百分之一都没有。

网友:
最好能给出你的器件型号和测试时的电路图

网友:
距离与给的电流大小包括电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