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硬件初始化+LED显示

楼主:
学习了一下芯片资料和板子资源,开始慢慢完成项目了,今天初始化引脚和显示LED完成。PS:今天学习了一下引脚的普通输出和开漏输出,以前只是用,并没用研究过,今天遇到问题了:如果数码管的位选引脚配置为普通IO口,那么在使用按键的时候机会把某一个LED数码管灭了,如果配置为开漏输出则不会,看了一下引脚框图才明白了!

硬件框图

硬件框图

引脚框图

引脚框图

网友A:
你好:刚收到板子,用你的工程编译,显示错误,如附件图。我怀疑是编译软件问题,以你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刚收到板子,用你的工程编译,显示错误,如附件图。我怀疑是编译软件问题,以你之见?

驱动没装,pc--》设备管理--》其他设备--》安装驱动--》手动搜索--》去选光盘上带的驱动文件,那个文件夹有drive字样,慢慢找吧

网友A:
这个地方的驱动无法安装,windows 发现这个驱动,但是安装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的驱动无法安装,windows 发现这个驱动,但是安装错误

应该是你驱动问题,我实在论坛他们帖子里下的驱动(win7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的驱动无法安装,windows 发现这个驱动,但是安装错误

你难道是win 10系统

网友:
普通IO口没那么大的电流承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