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通用的CRC16算法程序+上位机小软件

楼主:
如题:

#define CRC_POLYNOM 0x8408 //CRC16的多项式,暂定统一用这个

u16 CRC_16(u8 length, u8 *checksource)
{
  u8 verifyi,verifyj;
  u16 verifynum=0xffff;  //verifynum为CRC发生器的初值

   length= (length >64)? 64:length; //必须限制长度

  for (verifyi=0;verifyi<length;verifyi++)
  {
    verifynum^=*checksource;
    for (verifyj=0;verifyj<8;verifyj++)
  {
  if (verifynum&0x0001) verifynum=(verifynum>>1)^CRC_POLYNOM;//CRC多项式
  else verifynum=(verifynum>>1) ;
  }
    checksource++;
  }
  return verifynum;
}

u16 CRC_16(u8 length, u8 *checksource) ,Length是指数组长度-2!

例如数组: 3A 60 09 80 0A 11 0A 01 53 6A ,最后两位为CRC16 高八位,CRC16低八位,
计算的小工具下载地址:

网友A:
适合没有CRC硬件的MCU。另外如果是AVR,有专门优化的子程序,速度比这个快很多。

网友:
表逆序我知道,
算法逆序怎么解决?

最近做modbus,和计算器对不上,多项式值和算法逆序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合没有CRC硬件的MCU。另外如果是AVR,有专门优化的子程序,速度比这个快很多。

嗯,比如stm32就好像有硬件CRC吧,但是为了跨平台使用,暂定了一个软件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