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读数问题

楼主:
为什么我用MPU6050读回来的加速度参数只有x轴较为稳定,y轴有杂波,Z轴一直不稳,x-1,y-2,z-3,新人搞了很久,自己画的板子,手工焊接的

网友:
这是Z轴的加速度

网友:
表示,不明觉厉,,我要关注一下。

网友:
等高手回答

网友:
会不会没初始化好?

网友:
应该不会呀,我的没出现

网友:
这以问问题,鬼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数据简直不能用,这是静止的数据吗??你可以读读器件的ID号看看。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抓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