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单面板布线不通怎么办

楼主:
初学莫见笑呵呵

网友:
两边各放一个焊盘,后期自己飞线

网友A:
正面焊接一根导线(跳线)。

网友:
调整布线布局…如果一定要单面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面焊接一根导线(跳线)。

也就是说这样就不用管也行吗?到时自己加跳线吗

网友:
单面板走不通所有的线,是很正常的,所以,对于单 面板就有跳线之说,在布板时,有“Add Jumper "。

网友:
单看这个,那条线可以走在电阻下面,然后就可以布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这样就不用管也行吗?到时自己加跳线吗

最好在丝印层上标注清楚。
另外,跳线最好不要布置成斜线。

网友:
无敌超级海景跳线

网友:
调整布局, 如果有插件利用插件走通,再不行就跳线

网友:
跳线。可能的话可以在其他元器件下面走

网友:
只能飞线了,别无它法

网友:
加个插针电阻

网友:
到时焊接0欧

网友:
单面和双面PCB打样价格应该差不多,为什么一定要单面?

网友:
14楼的做法不错,用过

网友:
加个大点封装的O欧电阻做跨接线就搞定了

网友:
可以做两个焊盘找个导线连上 如果实在需要走线可以考虑直插元件放在背面绕过去

网友:
用0欧电阻,或者jumper

网友:
放个电阻上去,0欧姆的,比跳线好看一点,但是注意高频电路不要用0欧姆电阻跨接。另外你这焊盘上的孔是不是小了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