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能输出RGB(三线)视频格式的摄像机或是视频播放器,忘大家推荐个设备型号

楼主:
做了一个RGB(三线)视频采集卡,现在需要找一个RGB视频信号源来测试,但是视乎这种设备不好找,故发帖求助。

网友A:
去买根VGA-RGB转换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买根VGA-RGB转换线。

那样就转成5线了

网友A:
RGB线本来就不止三根,同步信号是独立的。三根的叫“色差线”,也有现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GB线本来就不止三根,同步信号是独立的。三根的叫“色差线”,也有现成的。

有行场同步嵌到G上的RG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行场同步嵌到G上的RGB

那个就不叫RGB接口了,RGB接口的标准是唯一的,5线,否则就绝对不能叫RGB接口。仍然是RGB分量传输,但同步信号合一的叫做RGBs,嵌入G通道的叫做RGsB,千万别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