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2错误窗口错误提示不消失

楼主:
CCS编译后有错会在错误窗口提示错误,如图1缺少“;”,补充分号后,编译没错,可以生成.out文件,可是错误窗口和源文件中错误标注仍然存在,请大神看看什么原因,用CCS6也有这种情况

缺少“;”编译

缺少“;”编译

补充“;”后编译

补充“;”后编译

网友A:
标点符号全半角输入;还有line39之前的句子是不是缺失少分号。同一个大括号内每条语句都看一下,这个不是很大问题。再不行就删去这一段内容,在例程里面复制类似语句来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点符号全半角输入;还有line39之前的句子是不是缺失少分号。同一个大括号内每条语句都看一下,这个不是很 ...

我的帖子不是这个意思,第一张图是我故意删掉 IER|=M_INT1后面的分号的,这样程序就出错,编译后右下角那个problems窗口显示了错误(如图1),然后我又补充上分号,此时程序没错,编译后能够生成.out文件(图2左下脚),但是图2右下角problems窗口仍然显示“丢失分号错误”。是不是CCS的BUG

网友:
1.换更高的版本、报错后,错误解决重新编译,提示就消失了。
2.选择到当前工程,找到clean 选项,按实际需要选择你想清理的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帖子不是这个意思,第一张图是我故意删掉 IER|=M_INT1后面的分号的,这样程序就出错,编译后右下角那 ...

CCS极小概率(几乎不会)会出现这种错误,是程序本身的问题。不一定是本行或附近有错,有可能在离本行程序较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