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斑竹又来发芯币了:你都是写“什么程序“的(限时三天)

楼主:
限时三天,限时三天!丫的,不是我故意玩饥饿销售,是实在群众太疯狂了,要是时间再长点我就是卖菊花都不够还。

号外号外,芯币大赠送!
回帖就给5个芯币,100%中奖,管你水不水,斑竹芯币多就是任性!
回复技能点一个技能给300!
回答问题再给1000!
辛版没事就发芯币

置换群的水军,你们丫的给我悠着点,我芯币再多也不够你们水,没事别回帖!!不然我回群喷死你们~~~

我知道这个标题 问的有点问题,因为并不是太清楚 这个该怎么说,所以直接这么口语化。

我的意思是,比如说 搞单片机的,一般都是搞一两个,比如stm32 msp430之类的,那就可以说是 写stm32程序的,写 msp430程序的。
当然还有分 裸机 的 或者 OS的。
那又可以分 stm32裸机 stm32-ucos stm32-freertos 等等。

另外当然还有一些是和 具体的应用或者 库有关系,比如
linux编程 qt编程 等等等等

之所以发这个,是因为看到最近有个 qt5的问题帖子,无奈我qt基本等于没用过,看下来完全不知所以然。但看着问问题的哥们发了问题没人鸟,我又不知道找谁去还是觉得很过意不去。
这版主当得太没质量。

所以,想请各路英雄回个贴,平时都在什么山头混的.......啊,不
我是说,你都是写什么程序的,大家伙认识认识,以后一起混....不是混,是一起讨论一起学习。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我没啥可重赏,就是芯币比较多。

凡是回复了自己平时写啥程序为主的(最好是现阶段)
偶直接散给芯币300,一人一个300.(是的,stm32裸机和 stm32-ucos是两个,共600)。
不同人相同技能不限制,每人都有。

另外,有哪个哥们搞qt的,能帮忙解决一下 QT5写ADC遇到问题那哥们的,直接给芯币1000(完满解决给足1000,没完全,但起到作用的,酌情按比例给呗)

网友:
芯币大赠送 到此完满结束。
具体芯币派发请稍等片刻~~~
放心,辛版现在手上能动用的芯币多达七万个币,绝对够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 msp430 stm8 stm32 飞思卡尔的kinetis,都是裸奔,还都是以寄存器为主。代码风格很烂所以基本也就这样了 ...

建议尝试采用 依赖倒置 的思路做这种封装。
这名词有点拗口,简单点说就是

不直接在应用等较上层代码中暴露底层的寄存器(不仅是 MCU,还包括外设的那些 存储器 RF收发器等的寄存器操作)。
只以函数为最小功能封装单位。
比如说,以gpio操作LED
那么,对上层就只提供

void LedInit(void);
void LedOn(void);
void LedOff(void);

对于AT24CXX等,则只提供 读写总线级的抽象。
void at24cxx_init(void);
void at24cxx_open(void);
unsigned int at24cxx_read(unsigned int addr,char *out_buffer);
unsigned int at24cxx_write(unsigned int addr,char *in_buffer);

以这套声明为楚河汉界,往上,是无关底层硬件的功能调用,往下,是具体的寄存器操作。
个人多番倒腾和纠结(长达一两年),并且试图参考一些我能理解和看懂的东西,以及论坛一些大神的教导
让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对于底层这种东西,绝对不要客气,直接在这些函数里直接堆砌寄存器的操作代码就可以了!

当然,上述的声明只考虑了最简单的一种情形,因为每个外设我都只考虑了单一对象的情形。
比如说如果有多个LED,多个at24cxx怎么办,甚至多个i2c外设又怎么办。

关于这个,我觉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时候不妨在形参列表中加入一个void *指针,它就类似于win32体系中的HANDLE句柄,或者unix like系统中说的 文件描述符。
而有的时候,却又不妨 直接一个对象一套外设。
比如说,printf()这个函数,它实质上就是fprintf()的简化版,因为它直接把标准输出流当成了输出设备,所以不再需要写一个外设。
这样不仅调用起来方便,同时无需向外过多暴露 标准输出流这个文件描述符。

曾经我在这个地方是纠结得最多的。
为此,我不惜构造大量复杂的结构体,并试图大一统,甚至一度摸索出一个非常接近unix标准文件结构定义的 所谓 五部曲:
init()
open();
read();
write();
close();
现在想起来,还缺一个ioctl();

可是,最后我还是发现这样导致实现起来非常复杂。
后来我对C标准库稍稍有一些肤浅的了解以后,我发现,原来 xprintf()族的函数非常庞杂,我渐渐意识到,它们提供了足够多的足够灵活的实现机制,只待我们自己选择。

如我前面所说,当我需要一统多重对象时,我就不惜多一个形参句柄或者文件指针;
当我为了方便,把一些其中特别独立的典型外设独立出来简化调用的时候,我就不惜为它单独提供一套函数接口。

所以,我最后的思路是,这两套思路我都提供接口,由最后调用者和实现者根据具体情形灵活处理。

说的有点乱了,这个帖子的本意不是技术讨论,只相当于一个英雄榜。
所以具体我们另外再发帖子细聊。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辛辛你怎么了~

网友:
此贴已水!

网友B:
此贴必火,前排支持!

网友:
我来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辛辛你怎么了~

挤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贴必火,前排支持!

挤挤。。。

网友:
QT5写ADC遇到问题,什么问题?这几天正好在学QT,说不定可以帮点忙

网友:
幸版主果然是性情中人啊   佩服啊  有芯币就是任性啊
顶版主啊

网友:
坛子这么多人,怕是xinxin你散尽家财也给不起哦。

网友:
挤挤,前排

网友:
前排,挤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贴必火,前排支持!

前排,挤挤

网友D:
以下内容都是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关于编程,还是那句话,编程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代码是一种表现形式,硬件只不过是对思维方式的具体实现

网友:
主要写单片机程序,不跑系统。项目大点的话就写硬件底层驱动,然后另一个同事负责功能方面,小项目的东西就我自己来。最近在调试PIC16F785做的个阀门控制程序,还有STC15W404AS做的阀门控制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下内容都是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关于编程,还是那句话,编程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代码是一种表现形式 ...

不错不错,有进步!
终于学会了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那个话题我们去你贴里慢慢水,赶脚我最近没啥精神好好说话,所以都没法组织语言和人讨论问题了,所以一直没好好回复~~~

网友:
不管怎么说,都要给xinixn版主回个帖
没错我就是来水的

网友:
我只是个刚懂C的新新手,刚才认识51感觉坛里人懂的那些都是高大上,目前主要负责画PCB,没怎么碰编程,我就是来围观围观的

网友:
前段时间花了两天的时间,总算把opencv+qt+ffmpeg等库移植到了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