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发现一个问题,请高人指点一二,问题如下

楼主:
使用DCO时,为什么XT1LFOFFG清不掉呀,板子没有外接晶振,但是在设置UCSCTL3 |= SELREF_2;UCSCTL4 |= SELA_2;后就能清掉了,是不是因为这俩都选择XT1做为默认的呀?

网友A:
在线仿真调出寄存器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仿真调出寄存器值看看

分别是有那两条语句和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仿真调出寄存器值看看

还想问下,FLLN的最大值可以是1023,MCLK可以达到(1023+1)*32768吗?设置了下,有时可以,有时不行,如果出错都是卡在循环里,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是啥片子,你把工程传上来吧

网友:
对啊,再说详细一点,感觉有些摸不着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