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原创#给笔记本更换风扇

楼主:
        最近不知何故,笔记本只要一用自带的键盘打字就闪屏,间歇性的,换了外置的正常,以为键盘问题,换了一个依旧,在群里讨论,说有可能排线问题,于是决定拆开重新整一下,顺便给笔记本换个风扇
       白天比较忙,只能拖到现在进行,首先拆机。
       拆键盘

取下光驱,不然三个小螺丝拆卸不了
拆下来的光驱(上次已经被我改装了,见原帖

然后拆卸后盖,拧掉全部螺丝(螺丝很多,注意保管)

拆机棒撬开前面板

拆机完成,不得不说里面有点脏

拿出清理神器,分分钟把主板擦干净

拆下风扇,这才是主角

把上面的硅脂擦干净,过会换上干净的(后面手上满是硅脂,就没碰手机了,没拍了

把旧的和散热铜管分离,换上新的风扇。然后测试图就没拍了,先测试风扇,再测试键盘,再触摸板、右边的USB,防止哪个排线没插好,返工就不好了
全部ok,开机,来个EE的图

(ps:少了好多过程图,硅脂应该最后才弄的

网友A:
心灵手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心灵手巧。。。。。

注意用词!!!这是形容女生的吧

网友B:
之前也拆过。。。

网友:
心灵手巧。。。

网友C:
换过之后你的键盘好了吗?

网友D:
上个月同事的华硕本,散热铜管竟然罢工,

据说华硕的散热铜管做的比其他牌子的都大,因为华硕的本本散热一直是它的弱项。

网友E:
我的联想本本,是很多年的了,经常莫名的花屏重启,感觉像是显卡过热导致,前一阵拆开想给显卡和CPU重新涂一遍硅脂,结果上面的螺丝死活拧不下来,昨天终于成功升级了win10,轻量使用到现在还没花屏重启过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联想本本,是很多年的了,经常莫名的花屏重启,感觉像是显卡过热导致,前一阵拆开想给显卡和CPU重新涂 ...

滴几滴油,不能硬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个月同事的华硕本,散热铜管竟然罢工,

据说华硕的散热铜管做的比其他牌子的都大,因为华硕的本本散热 ...

我都觉得我这个太小了,就是长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之后你的键盘好了吗?

目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拆过。。。

常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滴几滴油,不能硬来

回头 我试试

网友G:
搞技术的就是有这种坏毛病,动不动就想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搞技术的就是有这种坏毛病,动不动就想拆,呵呵

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狠。。。。。。。

上次排线被我都拆烧了,直接一插起火

网友H:
记笔本不错,啥牌子的?华硕????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记笔本不错,啥牌子的?华硕????

恩啊,A53,当时卖的特别火的,后来不知道为啥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