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中断摸索之定时器使用

楼主:
这几天空闲的时候看了看中断这块。首先就是了解有哪些中断源。

可能这里要注意的就是定时器T0-T3中,T1、T3定时器是能单独配置高8位定时及中断的。

定时器的相关寄存器如下图所示

DEMO板上的实例已经用了T0、T1,那就拿T2来做定时器,定时中断,然后切换LED灯亮灭吧。
从用户手册P108开始,逐个配置即可。

1 外围允许寄存器 0 ( PER0)TAU0EN 位打开,为定时器模块提供时钟输入。

2  定时器模式寄存器 TMR02H   TMR02L 进行配置,我使用的是 运行时钟 CK00 (需配置PRS000 - PRS003为定时器配置时钟频率), CKS0n1 位指定运行时钟,软件触发开始有效,所以直接配置为00H即可。

3  定时器时钟选择寄存器 0 ( TPS0)的配置这里就跟别人一样,选16分频好了,那就是1.25MHz。

4  中断屏蔽标志寄存器 ( MK0L、 MK0H、 MK1L)关闭定时器2的中断屏蔽TMMK02 = 0;

5  配置定时器通道开始寄存器 0 ( TS0、 TSH0 ( 8 位模式))启动定时器T2  TS0 |= 0x04;

6  TDR02H和TDR02L写入初值。我这里定时10ms,100次处理一次,达到1S的效果,所示初值就是TDR02H = 0x30; TDR02L = 0xD4;

7  写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

具体格式呢,源码文件中最上面一行(开始)加中断宏定义

#pragma interrupt INTTM02  INTTM02_IRS

中断服务函数就随便找个地方补充

__interrupt void  INTTM02_IRS(void)

{

        TMIF02 = 0;                     /*清中断*/

        TDR02H = 0x30;           /*更新初值*/

        TDR02L = 0xD4;

        if(CNT++ == 100)

        {

                CNT = 0;

                flag = (flag == 0) ? 2 : 0;

                P0 &= 0xFD;

                P0 |= flag;

        }

}

就这么7步。定时器2配置完成。

DEMO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