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8/32的LCD GB2312点阵汉字显示

楼主:
本方案主控采用STM8S207C8T61.7128*64LCD显示屏,LCD驱动芯片采用UC1701(可兼容ST7565),字库显示采用高通GT20L16S1Y字库芯片, 以实现LCD界面上的显示。详细资料及代码可查看附件。
以下分别是STM8S207C8T6UC1701GT20L16S1Y在原理图中的模块电路。
原理图是依据datasheet中的阐述所绘制,其中主控电路是使用了stm8s207c8t6芯片绘制的最小系统,显示屏部分是根据设置BM0BM1来选择总线模式绘制的电路。这里我使用了SPI总线模式。而字库芯片本身就是SPI总线模式通信,直接根据规格书的电路例子使用即可。完成了电路部分,知道了总线模式,再结合数据手册就可以对改设备编写程序代码了。首先是LCD液晶屏的驱动,要液晶屏显示你想要的数据,主要是LCD初始化成功,下面是LCD初始化程序,根据指令列表编写的程序代码:
void Lcd_Init(void)
{
  Lcd_Reset();
  Delay(10);
  LcdWriteCmd(0xFA);
  LcdWriteCmd(0x92);
  LcdWriteCmd(0xA1);//Set SEG Direction
  LcdWriteCmd(0xC8);//Set COM Direction
  LcdWriteCmd(0xA2);//Set LCD Bias Ratio
  LcdWriteCmd(0x23);//Set Vlcd Resistor Ratio
  Delay(10);
  LcdWriteCmd(0x81);//Set Electronic Volume
  LcdWriteCmd(0x3A);//Set Electronic Volume
  Delay(10);
  LcdWriteCmd(0x2F);//set boost
  LcdWriteCmd(0xAF);//Set Display Enable
  LcdWriteCmd(0x40);//Set Scroll Line
  LcdWriteCmd(0xE0);//Set Cursor Update Mode
}

初始化显示屏之前必须对引脚的模式进行相对应的配置
void GPIOConfiguration(void)
{
  /* 显示屏配置引脚模式 */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0,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PE0高速推挽输出低电平[SDA]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1,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PE1高速推挽输出低电平[SCLK]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1,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PC1高速推挽输出低电平[CS0]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2,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PC2高速推挽输出高电平[RET]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3,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PC3高速推挽输出低电平[CD]

  /* GT20L16S1Y 引脚配置 */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4,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高速推挽输出低电平[SCLK]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5,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高速推挽输出低电平[CS]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6,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高速推挽输出低电平[SI]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7, GPIO_MODE_IN_PU_NO_IT);      //上拉输入[SO]

  /* 按键引脚配置上拉输入模式 */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5, GPIO_MODE_IN_PU_NO_IT);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6, GPIO_MODE_IN_PU_NO_IT);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7, GPIO_MODE_IN_PU_NO_IT);
}

显示驱动成功后则接着是对字库芯片的文字数据获取进行编程调试,以下是获取GB2312文字的函数代码。
void S1Y_gt16_GetData (u8 MSB,u8 LSB,u8 *S1YDZ_Data)
{
  u32 temp=(MSB-0xB0)*94+LSB-0xA1;
  u32 BaseAdd=0,Address;
  if(MSB == 0xA9 && LSB >=0xA1)
     Address = (282 + (LSB - 0xA1))*32+BaseAdd;
  else if(MSB >=0xA1 && MSB <= 0xA3 && LSB >=0xA1)
         Address =( (MSB - 0xA1) * 94 + (LSB - 0xA1))*32+ BaseAdd;

  else if(MSB >=0xB0 && MSB <= 0xF7 && LSB >=0xA1)
          Address = (846+temp)*32+ BaseAdd;
  S1Y_rdat_bat(Address,32,S1YDZ_Data);
}

PCB实物图
实际效果图
以下有三个界面,分别是门禁显示,行驶记录仪和一个图形页面。文字显示采用GT20L16S1Y字库芯片,这款芯片包含最常用的GB2312汉字,字型符合国家标准。
门禁界面中的数字采用字库芯片内的24点阵不等宽时钟体字库。
图形LOGO可存储至字库芯片中的64K可擦写空间。

网友:
GT20L16挺方便啊

网友:
作为一个刚入门的小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基于STM8/32的LCD GB2312点阵汉字显示,很好

网友:
虽然很小的屏,但是挺精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