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改装#暴力改装普源DP832电源

楼主:
暴力改装普源DP832电源
  免责声明:本贴发表之前经SOSO姐向普源提出授权,已经得到授权,允许发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2013-1-1.html(暴力拆解普源DP832电源)
  由前篇暴力拆解的帖子可知被摔坏的DP832主电路部分并未损坏,只是主控单片机被撞坏无法显示和发出命令,所以萌生把此电源改成电位器手动调节的想法。经研究发现电中路板上的标志做得很齐全,需要改装的部分几乎全都有明显的标记,很开心。于是开始物色显示器件,在网上找到了下图的双显表头,大小、精度均合适,果断下手。

1  显示电流电压的双显表头

  由于加工能力有限,又不想使用电路板做前面板,所以就想到了铝塑板,如下图。

2  用做前面板的铝塑板
3  切割好的铝塑板
  铝塑板使用的是熟料,韧性好一些。在加工之前不要撕掉保护膜,要不然外露面划花了就太难看了。
4  电源原厂的前面板
 需要把电源原厂的前面板不需要的部分切割掉,只要面积够装三个双显表头和六个电位器就可以了,保留普源LOGO和电源型号那个斜面,下面保留电压电流标志,左右两侧贴边切,铝塑板就是按照这个大小稍大一点切的。
5  前面板被切掉的部分

6  双显表头和电位器还有前面板

7  安装好表头的前面板

  各种划线,各种钻孔,各种切,最后加工成差不多上图的样子,不过上图上忘记了钻安装显示恒流恒压状态的LED孔。

8  安装好电位器和螺丝

9  前面板正面
  幸好使用的是熟料铝塑板,要不然安装表头的时候肯定就把铝塑板搞烂了,上图中明显能看见表头上方的铝塑板向上凸起。上图中忘了钻指示恒流恒压状态的LED的孔了。

10  电源前面板支撑

  由于前面板支撑柱会阻碍双显表头和电位器的安装,所以把所有支撑柱都敲掉,把立面都砸平。

11  砸平的前面板支撑

  砸平之后又按照铝塑板上安装孔的位置钻了几个安装孔。

12  被砸掉的支撑柱

  安息吧,你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13  用来显示电源恒流恒压状态的双色LED
  双色二极管是共阳的。红色侧串联的是2K电阻,绿色侧串联的是510欧的电阻,尽量让在驱动电压为5V时两个LED亮度差不多。

14  给前面板各部分焊线

  隔离30V的表头用原先给前面板供电的那路隔离5V供电,30V5V共地那两个通道的表头用底板的5V供电。每一个通道用一个电位器调电压一个电位器调电流,共六个电位器,为了方便拧旋钮,把电位器错位放置。而且焊线之前一定要先测一下电路板里面各处控制输出电流的DA输出值,免得像我当时似的,各种拆,麻烦死了。而且还有的通道是用当控制电压为VREF时,输出为0。还有就是控制电流的电压即不在0V也不在VREF,而是在中间的某一个值上,切记先测一下再决定。我也是拆装了好几次才把所有的电位器都搞好的。又是串电阻,又是换方向的。

15  所有电位器和表头的线都焊好了

  把双显表头的测电流端串连在输出线的负极上,把电压输入线接在输出正极上。

16  电位器串联电阻的特写

  上图中用来调节5V输出电压和电流的电位器,电压控制使用的就是当控制电压为VREF时,输出电压为0,降低控制电压时,输出电压增加。

17  控制部分特写

  上图是隔离30V的主控电路部分,图中有四个非常关键的测试点,分别是30_CV_STATE30_CC_STATECV_REFCC_REF。这四个测试点分别是30V恒压和恒流状态测试点,恒压和恒流控制电压测试点。顺着CV_REFCC_REF向采样保持器找就能找到那两个薄膜电容分别对应CV_REFCC_REF,然后拆掉这两个电容旁边的那两个电阻,分别把调电压和调电流的电位器滑动端焊在电容引脚旁边的那个焊盘上,另外两端分别接AGNDVREF;把恒流和恒压指示LED分别焊在30_CV_STATE30_CC_STATE上,公共端焊在+5V上,表头供电端焊在原先为主控板供电的5V输出上。30V5V共地的那两路输出和以上方法一样,只是表头供电不同,不再赘述。

18  刚改装完成的样子
  改装完之后发现隔离30V5V输出的恒流状态指示一直亮着,中间的30V恒流状态一直也不亮,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管他呢,反正也能判断出恒流恒压状态,反正电源算是复活了。接下来开始各种测试。
19  隔离30V测低输出电压精度
20  稍微调大一点接着测
21  再大一点接着测
22 测输出电流显示精度

23  接着测电流
24  接着测
25  接着测
26  使用时的照片
  上图为测试某散热片在45W耗散功率下,使用4CM风机时的出风温度,温度传感器使用的是超小的PT100,当时室温为30度。15V输出给三极管CE间恒压供电,24V输出给风机供电,0.64V输出给三极管BE恒流供电,通过调节BE间的电流,来调节三极管的耗散功率。三极管和散热器之间的导热介质为0.05MM石墨纸。

网友A:
图片与文字间的距离不是我加的,而是发帖时论坛自动加上去的,我编辑的时候文字和图片之间没有距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与文字间的距离不是我加的,而是发帖时论坛自动加上去的,我编辑的时候文字和图片之间没有距离……{:1_ ...

抱歉,是我们编辑器的问题,正在调整,刚刚帮你把内容调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抱歉,是我们编辑器的问题,正在调整,刚刚帮你把内容调正常了

调完之后丢了几个图片,那个图片在我的空间里面……发帖的时候就总丢图片,进入编辑页面图片还在,最后只能先删掉再重新上传,真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完之后丢了几个图片,那个图片在我的空间里面……发帖的时候就总丢图片,进入编辑页面图片还在,最后只 ...

为保证所有网友能正常打开同一楼层上传图片总大小尽量小于15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保证所有网友能正常打开同一楼层上传图片总大小尽量小于15M

图片是从相册里面链接过来的,直接上传的图片根本无法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保证所有网友能正常打开同一楼层上传图片总大小尽量小于15M

如果一楼层两三张图片的话容易被网友插队,所以我一般都在一个帖子里面编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楼层两三张图片的话容易被网友插队,所以我一般都在一个帖子里面编辑

可以先用文字占楼层,72小时之内点这个编辑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是从相册里面链接过来的,直接上传的图片根本无法显示。

嗯,编辑帖子图片较多时可以先传一部分保存发布,然后再重新点编辑 进去 再传另一部分,如果遇到图片无法显示请及时联系管理员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