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这个程序问题出在那里?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wei_h P5OUT |= BIT5

#define wei_l P5OUT&= ~BIT5

#define duan_l P6OUT&= ~BIT6

#define duan_h P6OUT |= BIT6

#define keyin (P1IN & 0x0f)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char duan[6]={0x3f,0x06,0x5b,0x4f,0x66,0x00};
uchar wei [9]={0x00,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void delay(void);
void shumaguan(void);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uchar temp,k,x=0,a=5,b=5,c=5,d=5,e=5,f=5,g=5,h=5;
  P6DIR |= BIT2;
  P6OUT |= BIT2;
  P1DIR = 0;
  P1OUT = 0;
  P4DIR = 0xff;
  P4OUT = 0xff;
  P5DIR = 0xff;
  P6DIR = 0xff;
  while (1)
  {
  loop:if (keyin !=0x0f)
    {
      delay();
      if (keyin !=0x0f)
     {
       temp=keyin;
       while (keyin !=0x0f);
       switch (temp)
        {
          case 0x0e: k = 1;  break;
          case 0x0d: k = 2;  break;
          case 0x0b: k = 3;  break;
          case 0x07: k = 4;  break;
          default:   k = 0;  break;
        }
        x++;
        if (x>8)x=1;
        switch (x)
          {
            case 1:a=k;break;
            case 2:b=k;break;
            case 3:c=k;break;
            case 4:d=k;break;
            case 5:e=k;break;
            case 6:f=k;break;
            case 7:g=k;break;
            case 8:h=k;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 (1)
        {
          shumaguan();
          P4OUT=duan[a];
          duan_h;
          duan_l;
          P4OUT=wei[1];
          wei_h;
          wei_l;
          P4OUT=duan[b];
          duan_h;
          duan_l;
          P4OUT=wei[2];
          wei_h;
          wei_l;
          P4OUT=duan[c];
          duan_h;
          duan_l;
          P4OUT=wei[3];
          wei_h;
          wei_l;
          P4OUT=duan[d];
          duan_h;
          duan_l;
          P4OUT=wei[4];
          wei_h;
          wei_l;
          P4OUT=duan[e];
          duan_h;
          duan_l;
          P4OUT=wei[5];
          wei_h;
          wei_l;
          P4OUT=duan[f];
          duan_h;
          duan_l;
          P4OUT=wei[6];
          wei_h;
          wei_l;
          P4OUT=duan[g];
          duan_h;
          duan_l;
          P4OUT=wei[7];
          wei_h;
          wei_l;
          P4OUT=duan[h];
          duan_h;
          duan_l;
          P4OUT=wei[8];
          wei_h;
          wei_l;
          if(keyin !=0x0f)
          {
              goto loop;
           }
        }
      }
    }
  }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x;
   for(x = 12000;x > 0;x--);
    }
void shumaguan(void)
{
unsigned int w;
for(w=3000;w>0;w--);
}

最近买了一个学习板,想做一个按键控制数码管显示的功能,但是不知道哪里有错一直显示不正常。希望给位能帮帮我谢谢!
功能如下:
1:4个按键按下后能分别显示1~4的数字在数码管上。
2:数码管由两个4位八段数码管组成,并使用两个74HC573控制。

3:当第一次按下任意一个按键时,数码管第一位点亮相应的数字,
4:当第二次按下任意一个按键时,数码管第二位点亮相应的数字,同时第一位不变,····
5:当第九次按下任意一个按键时,数码管第一位点亮相应的数字,其他位不变。

但是显示有问题
1:第一次按下按键1时
数码管第一位和第八位同时点亮
2:第二次按下按键2时
数码管第3位显示2,第二位显示的是1和2的合体。

希望各位能指正一下程序的错误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图片需要从本地上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需要从本地上传。

可以重新帮楼主编译一下吗?论坛有个插入代码功能

网友A:
楼主,编辑宽右边有个添加代码文字处,这样更方便大家看你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编辑宽右边有个添加代码文字处,这样更方便大家看你的代码。

已经把代码重新发了,之前没用过这个功能,现在看起来应该清爽一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重新帮楼主编译一下吗?论坛有个插入代码功能

现在吧程序代码重新擦入了,还有没有需要改的地方?

网友:
我先吐槽一下拼音,wei=位,duan=段,shumaguan=数码管

于是在看到keyin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可以啥啊”(ke yi n)然后想到“可以嗯!”,但是这说不通啊

最后才发现,应该拼写成Key_In 才是最合适的,按键输入

网友:
明显消隐没做好,所以每个字符除了自己显示,还显示到左边一个位上去了,在左边一个位上造成叠加图案。

在移动位之前,需要先将图案全部消去,也就是显示duan[5]的数据,不然你段码保持高电平,将位码的低电平移动到下一位,再改段码,那么在移动位码完成,但修改段码尚未完成这期间,你觉得数码管上会显示什么东西?

想想就明白了,这个时候上一位的内容会叠加到下一位上来,虽然你修改的及时,但是延时足够短的话,这个叠加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B:
每次一轮显示完记得把a b c d e f g h清掉,即恢复到你的初始值。你是从汇编转到C的吧,C里面最好不要用goto语句,容易出错。

网友C:
第三个要吐槽的内容是程序的可读性太差,这是近期见到第二个用多个while(1)语句的网友了。

goto语句明明可以用break语句代替的,非得用强行跳转,这样程序结构会显得混乱,别人看不懂程序会在哪循环,很少人会跟着你的程序去跳转的。

第二个就是变量名称不明确,我到现在没看明白里面的x是用来干嘛的,程序也几乎看不下去,是通过现象来分析故障原因的。

第三个,程序几乎没有注释,加上变量、函数命名混乱,几乎是连蒙带猜才搞明白程序的大概运行流程。想细查都没查,实在查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三个要吐槽的内容是程序的可读性太差,这是近期见到第二个用多个while(1)语句的网友了。

goto语句明明 ...

非常感谢!
最近才开始学单片机和编程,所以各种地方都有不足,我会根据你的意见去修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一轮显示完记得把a b c d e f g h清掉,即恢复到你的初始值。你是从汇编转到C的吧,C里面最好不要用got ...

谢谢!
其实最近才开始学C语言,汇编重来没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