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学DSP的CCS3.3的例程打开时有问题

楼主:
在打开例程的时候提示 cannot find F:\ccsshiyan\c2000\cgtools\lib\rts2800.lib,其中 F:\ccsshiyan是我存放例程的路径,后面的路径并没有,试着改过build options里面的linker下libraries的设置,依然一样的提示,也有可能没改对,请问这种情况是哪里的问题,怎么解决?之前百度了一下,貌似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A:
在工程中添加rts2800.li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工程中添加rts2800.lib

谢谢了,但是还是不行,打开的工程中libraries有rts2008.lib,再添加的时候回出现提示已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