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5蓝牙模块自收自发模式为什么串口软件收不到数据呢

楼主:
都是按照说明上来的啊短接tx rx。为什么SSCOM软件只能发送接收不到呢?还有就是说明上说进入AT接上电后接3.3v并且一直按住按键就能进入AT但是也进入不了了?什么原因呢?

网友:
建议你换个串口调试软件,好像有些串口软件需要勾选是否带硬件流

网友:
修改下停止位的位数试试看,还有就是波特率设置对了没?

网友:
记得at指令要以\r\n结尾,有的串口软件只有\r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收不到数据就换了个COM口,AT进不了了是因为,EN端上电3.3V,要先按住按键然后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