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松下Eneloop镍氢电池充电器

楼主:
         用的蓝牙鼠标,超级费电,新换的南孚电池只能坚持一个月就提示电量不足了,看着前几个月换下来的电池迄今为止还没找到回收旧电池的地方,这次打算买个相对环保的充电电池,几年前用过三洋的Eneloop,对它印象比较好,低自放、随时充电无记忆效应,最重要是环保可回收,PS:身在帝都没找到回收旧电池的地方,谁知道可以推荐下,据说一节废旧电池能污染一平方米土地,如果放在水里能污染的水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用水量!
        几年前三洋Eneloop被被松下收购了,所以现在叫松下Eneloop。选来选去买了这个充电套装,到手一看竟然还能充7号电池,碰巧今天手痒痒,拆开看看

充电器很有分量,磨砂外壳拿到手里有质感

背面参数,看起来拧开三颗螺丝就可以打开了

内部看起来很简单,谁来分析下电路呢?

背面那个黑色的塑料卡片看起来是起绝缘作用的

板子上有黄色的痕迹,不知道是什么?看起来不是很干净

好了,装上看还能用不

没问题,装好还能用,充电指示灯还亮说明书说充满电自动断电,指示灯熄灭。

上午刚装上电池的时候是56%,现在剩48%了,这么算这两节电池扛不到一个月啊,也可能是新电池里面的电是虚电吧

网友:
电路板做工挺好啊

原理嘛,我猜是AC-DC电源+恒压、恒流控制电路...

具体的电路期待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下面那块芯片,我猜是LM324.
你这个是不带单片机的定时充啊,不能正确检测充满的
即使是恒压截止,也不适用于镍氢电池。

p.s.  我本人玩镍氢充电已超过10年,充电器只推荐智能检测的。下面几个都是被誉为神器的充电器,我都有,给排个名。
No1.  金霸王CEF23 (二手),可以充4节,单节状态指示,可以接12V DC供电,便宜。
No2. SONY BC-CS2A (二手),最多充2节,速度慢点,电池发热少。
No3. SANYO MR57S,比较贵,不过也比我买的时候便宜了,功能全。缺点是有噪声。我认为重要缺点是发热大,夏天用电池太烫了不好,所以排名靠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块芯片,我猜是LM324.
你这个是不带单片机的定时充啊,不能正确检测充满的
即使是恒压截止,也 ...

看起来我应该再淘个金霸王啊

网友:
心灵手巧呀。。。。。

网友B:
黄色的那个助焊剂吧。我这也有一个锂电池充电器,之前还拆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黄色的那个助焊剂吧。我这也有一个锂电池充电器,之前还拆过。

嗯,拆开闻了一下,味道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拆开闻了一下,味道还不错

你可以舔一舔看看,估计味道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舔一舔看看,估计味道也可以

已经不敢尝试了,小时候舔过电池里淌出来的水,涩涩的味道终生难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不敢尝试了,小时候舔过电池里淌出来的水,涩涩的味道终生难忘

我小时候还把用牙齿要电池呢。咬破一个洞,里面是黑色的墨粉

网友D:
蓝牙鼠标这么费电啊

网友E:
眼睛一花,看成了拆了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蓝牙鼠标这么费电啊

我的鼠标比较老,可能是蓝牙2.0 不是低功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眼睛一花,看成了拆了电池

倒是拆过手电筒里的干电池,只为去处里面的碳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鼠标比较老,可能是蓝牙2.0 不是低功耗的

这样买电池的钱都能买个好点的2.4G无线鼠标了,不过还是为楼主的环保理念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买电池的钱都能买个好点的2.4G无线鼠标了,不过还是为楼主的环保理念点赞

电脑限制只能用那款鼠标,所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块芯片,我猜是LM324.
你这个是不带单片机的定时充啊,不能正确检测充满的
即使是恒压截止,也 ...

金霸王我找到新的了,运回来差不多150的样子,可是看评论说可能设计有缺陷,需要自己修一次才能保证以后不出问题 刚在X宝买了个2手的CS2A 等到了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霸王我找到新的了,运回来差不多150的样子,可是看评论说可能设计有缺陷,需要自己修一次才能保证以后 ...

新的150就太贵了,完全没有性价比

网友F:
楠楠拆这个有何用意呢。。。我本以为你要把充电器改装成具有无限路由功能的呢。。。谁知道你拆开后。。。又装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楠楠拆这个有何用意呢。。。我本以为你要把充电器改装成具有无限路由功能的呢。。。谁知道你拆开后。。。又 ...

没事拆着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