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 ADC的原理,有个问题想不明白

楼主:
如图中的flash ADC,用一个电阻网络来获得比较器的参考电平。但为什么最两边的电阻不是R而是1.5R和0.5R?这样不是造成了参考值整体偏移?为什么会这样,请教~~

网友:
这样就像四舍五入的效果 读到的1表示0.5-1.5精度
如果用R 读到1表示1-2

网友:
这帖怎么发的到处都是?已讲过是为实现0.5LBS的精度而设。

网友:
自己计算一下它的分压与输出的关系,很容易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