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0mv,10 M的信号,需要稳定放大5倍以上,请大家推荐合适的芯片

楼主:
求推荐,20mv,10 M的信号,需要稳定放大5倍以上,请大家推荐合适的芯片

网友A:
这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信号强度不太弱。频率10M,很多放大器可以胜任。

信号的带宽几何?其它要求呢?知道所有要求才可以帮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信号强度不太弱。频率10M,很多放大器可以胜任。

信号的带宽几何?其它 ...

加一,需要知道其他的要求,要不然有点笼统,还有你的信号所需要的性能指标神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一,需要知道其他的要求,要不然有点笼统,还有你的信号所需要的性能指标神马的

是的,单单20mV、10MHZ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如果仅实现这两项指标,是非常容易的 -----  常用的3904三极管就可以了。
----------别小看用三极管实现哟:最高结温175度!!,IC达不到这个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