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串口直接发数组的问题

楼主:
      如图,这里有比较多的数组,长度不一致,都需要通过串口发送到相应的模块中,但是感觉每个数组自己都写一个发送的函数太麻烦。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办法,只要一个函数就可以发送多个不同长度,不同类型的数组?如果有这种方法,提供一下源程序给我,万分感激。

网友A:
在内存中开一个索引,发送前将数组长度赋值给索引,发一个递减1,直至索引归零,照此编一个函数即可。

网友B:
自己写一个函数,一个参数是数组名,另外一个是参数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一个函数,一个参数是数组名,另外一个是参数长度。

这种办法我也试过,好像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我程序的问题,我再看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内存中开一个索引,发送前将数组长度赋值给索引,发一个递减1,直至索引归零,照此编一个函数即可。

好的,谢谢了!

网友:
三楼的方法最靠谱。。。

网友:
这是一个Silabs Si4463射频芯片的原厂代码
\Si446x_StandardPacketTX\src\application\radio.c
第60行有一个void vRadio_Init(void)函数能实现你的功能,可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