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k run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

楼主:
Connection canceled due to ownership request from org.eclipse.debug.internal.core.LaunchConfiguration.

有哪位大牛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用的ZYBO板子,安装那个官方教程做的,添加一个LED的IP核,结果下载时出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A:
没有configure,应该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configure,应该是这样

run configure没有设置么?   应该修改哪里的设置呢

网友:
不懂,,帮顶。。。。。
楼主解答了,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C:
不懂,,水军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帮顶。。。。。
楼主解答了,我也学习一下。。。。

挤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un configure没有设置么?   应该修改哪里的设置呢

自己新建一个配置啊,你用的应该是eclipse吧,或者基于eclipse的sd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新建一个配置啊,你用的应该是eclipse吧,或者基于eclipse的sdk

恩..Vivado里面的sdk,应该就是基于eclipse的sdk,但是只有run configure没有找到lauch configur额....

网友A:
你看这样做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这样做行不行

试了一下,新建一个run config还是没用,还是那样=。=如果在terminal 不连接的话,console就是空白的
不过还是谢谢啦

新建的run config

新建的run config

如果终端不连接的话,con

如果终端不连接的话,con

终端没有连接

终端没有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这样做行不行

之前没有导入自建的led  ip时, 就sw跟btns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感觉是跟自定义的IP有关...但是又不知道是咋回事....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水军帮顶。

=。=同样也谢了~~~~~~~

网友A:
上面不是提示吗COM4被占用,你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已经占用了COM4,或者COM口选错了。或者使用其他的串口软件试试,我一般都没用那里的终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提示吗COM4被占用,你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已经占用了COM4,或者COM口选错了。或者使用其他的串口软 ...

额.现在是控制台啥都没,之前的问题应该是终端跟控制台 枪串口的控制样的.....

"-- Start of the Program --都没

"-- Start of the Program --都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现在是控制台啥都没,之前的问题应该是终端跟控制台 枪串口的控制样的.....

不好意思,我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想不到其他的可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想不到其他的可能了

OK~~没事,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