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YúN 测评 (二)简单快捷的 Arduino Software

楼主:
                                                             总体印象----简单快捷
很多人不断的加入到使用ARDUINO的行业中来,ARDUINO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呢,
笔者经过简单的试用,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  安装速度快,这个确实是,用过7年的笔记本,安装起来还是很快。得点个赞。
  二  例子很多,直接的就在软件的文件菜单进去可以调用。
  三  有很多板子可以选择,Arduino YúN就是这众多板子中的一块。
  四  接口自动查找到,轻松连接上。要不是Ghost惹了祸安装只是点击下鼠标,选择下载串口也是自动出现在菜单,选择即可。
  五  编程简单,无任会什么程序的人应该都可以轻松学会。

下面从这几个方面结合实践操作一下:

安装速度快

进入ARDUINO官网,可以看到ArduinoSoftware 支持WINDOWS,IOS,LINUX。下载WINDOWS的安装模式软件,WINDOWS INSTALL
https://www.arduino.cc/en/Main/Donate 选择JUST DOWNLOAD就下载下来了。
运行arduino-1.6.5-r2-windows,选I AGRESS,选择组件安装(全选了)。
NEXT,默认目录吧,当然你可以修改,选INSTALL,稍微等待一下就安装好了,如下:

最后会提示两次安装USB驱动,都选择安装。下面这样就算安装完成。
在LINUX和IOS的安装方法这里就略过。

中间遇到问题(如果不是使用Ghost的朋友赶紧略过)
这个时候插上ARDUINO YUN的板子的MICROUSB口和电脑的USB口,驱动开始安装,结果提示驱动没安装好,而且控制面板的串口设备上有个Arduino YUN的打井号的设备,说明安装是有问题的。如下:
如何解决,这样ARDUINO YUN就没法子通过USB口连接到ArduinoSoftware,程序没法子下载去了。
后来到处查找找,原来是Ghost的安装方法惹的祸,Ghost的安装有时候少文件的。目前我的电脑是64位的Ghost版win7系统
方法如下:

下载并解压下面文件:
1,替换mdmcpq.inf,mdmcpq.PNF,usbser.sys三个文件到目录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mdmcpq.inf_amd64_neutral_fbc4a14a6a13d0c8。
3,替换usbser.sys文件到/system/driver目录,如果没有目录建立目录。
3,替换mdmcpq.inf到/system/inf目录,如果没有目录建立目录
mdmcpq.inf_amd64_neutral_fbc4a14a6a13d0c8和driver以及inf三个目录的话也可以自己新建再操作。
这样再拔下ARDUINO YUN板子,再插上,看到控制面板上串口设备的ARDUINO YUN标记没有井号,并提示驱动安装好后就OK了。如下:

连接和简单配置

这个时候就可以打开ARDUINO SOFTWARE
选择工具==》板子选ARDUINO YUN,端口选和控制面板上显示一样的串口。如下:

丰富的调用例程

选一个LED跑一下吧,如下:文件中示例:01 BASIC BlinkWithoutdelay

轻松编译和上传文件到板子

然后编译,上传,如下:
OK后ARDUINO YUN板子的红色的LED就开始周期性的闪动起来,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初次使用ARDUINO SOFTWARE之旅。

大家不妨一试。

网友A:
提个意见哈,楼主不要怄气。
作为第一期评测活动的参与者,和 @eric_wang 讨论过一个问题: 怎样把握评测,测评和试用,教程,笔记的边界。我个人建议是前者更注重结论和主观客认识,后者更偏向过程; 前者你可以假设的是大家基本是熟手,一些问题基本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解决而更多的描述正常或不正常结果和对结果的个人立场,后者假设的是大家是生手,需要通过学习笔记进行学习。
只是个人建议哈,希望活动越办越好楼主多出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个意见哈,楼主不要怄气。
作为第一期评测活动的参与者,和 @eric_wang 讨论过一个问题: 怎样把握评测, ...

个人觉得楼主这种形式的评测也还是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个意见哈,楼主不要怄气。
作为第一期评测活动的参与者,和 @eric_wang 讨论过一个问题: 怎样把握评测, ...

谢谢啊,我也是在不断的摸索怎么样写评测。

freebsder的建议确实很好。后续看看怎么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个意见哈,楼主不要怄气。
作为第一期评测活动的参与者,和 @eric_wang 讨论过一个问题: 怎样把握评测, ...

是这样的,同时期待楼主的后续测评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个意见哈,楼主不要怄气。
作为第一期评测活动的参与者,和 @eric_wang 讨论过一个问题: 怎样把握评测, ...

谢谢 @freebsder  是这样的,我们希望通过评测开发板,产生的评测类文章,更多地是一些经验性、结论性、总结性的内容,让其他人接触到这个开发板,能够对性能、应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啊,我也是在不断的摸索怎么样写评测。

freebsder的建议确实很好。后续看看怎么改进。

大家多多交流 ,嘿嘿 。

评测这事是EE最近发起的,所以很多都在磨合中,可以在论坛随时交流、探讨,相信大家的意见都有一定借鉴意义。

网友C:
学习了,好教程。楼主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好教程。楼主威武。

谢谢鼓励

网友:
看来做测评也是一个技术活呀。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