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LED_TOGGLE例程的疑惑
bieshuono
bieshuono

网友A(2015-08-26):
LED_TOGGLE例程的疑惑
我是用ASF建立的工程,将 #define USE_EIC_NMI false 改为了:#define USE_EIC_NMI true
这样设置的话,不可屏蔽中断的中断函数 /** Handler for the NMI module interrupt. */ void NMI_Handler(void) 就应该可以使用了。但是我按下按键SW0,并没有反应,测试完发现按下按键SW0,程序没有进入中断函数 void NMI_Handler(void)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感谢各位来指点
工程
Atmel

网友B:
中断好像还得配置下,不能只通过设宏就可以,就是被始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