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改装#如何提升笔记本的性能之增加笔记本光驱位SSD硬盘

楼主:
前段时间电脑的光驱一直不能正常使用,除非是特别好的光盘,当时还是怀疑光驱的驱动问题,也就没有去处理它。每次电脑的启动时间为3分多钟,电脑的内存已经是6GB的了,并且打开程序有点慢,并且磁盘的碎片比较多也不能正常整理,之前由于没有设置ghost和系统备份,只能重新安装系统。
在网上浏览网页时发现有人在光驱位置安装硬盘实现双硬盘,一般是SSD和机械硬盘配合使用。这样系统的速度和性能有比较大的提升,并且自己动手改造比较简单。在充分考虑各种情况后,觉得值得动手改造一番,在网上购买了光驱位硬盘盒,同时考虑拆卸后的光驱位合理利用,就一块购买了光驱盒,实现移动光驱。

这个是1.8寸micro sata to 2.5寸SATA转接盒
不到两天时间,货都到了。迫不及待的拆开后就先把光驱给换下来了。安装都挺简单的,可是安装后电脑重启发现磁盘管理可以看到磁盘,但是在资源管理器中间看不到硬盘。此时发现原来的光盘符号还在,怀疑是不是光盘的驱动还在,导致光驱位硬盘没有正常显示,此时修改光驱位硬盘的盘符为光驱位硬盘盘符后的字符,此时资源管理器可以正常看到SSD硬盘了。
就准备一切需要的装备安装系统,包括安装光盘和移动光驱,u盘引导安装盘和大容量移动硬盘。
首先更改系统的boot设置,更改外置硬盘为第一启动设备。此时,U盘引导系统进入安装界面后,系统提示说不能正确安装到任何一个分区上面。此时有点担心是不是光驱位硬盘不能做系统引导盘才导致的。后来再网上说需要格式化C盘和100M分区,这样系统才能正常引导系统。利用移动光驱和光盘进入WINPE系统,在磁盘管理中格式化两个硬盘。
从新使用u盘安装系统,此时系统提示说需要安装驱动,应该是因为格式了C盘中的系统原因吧。只有从光驱中安装了,这个版本比较旧一些,但是没有办法了。
这次都正常了,选择系统安装在光驱位硬盘上面,之后的一切操作都比较简单了。
系统安装完成后迫不及待的使用HDtunePRO测试,光驱位硬盘读取速度最快可以达到220M,而原来的机械硬盘最高没有超过85m,将近三倍的速度提升。

下面的两张图为安装前后的系统评分,原来的系统主要性能瓶颈在于硬盘,而现在主要瓶颈在于绘图性能了。
SSD安装前系统性能:

SSD安装后系统性能:

测试结果已更新:8楼: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5579&fromuid=145232

网友A:
笔记本的光驱很容易坏,很多朋友的都坏了,不过我几乎不用光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的光驱很容易坏,很多朋友的都坏了,不过我几乎不用光驱

恩,现在变成了移动光驱,偶尔会用一下,已经闲置了

网友B:
光驱都是放坏的,其实有道理
如果在光驱里面放个光盘,光头就不容易积灰。

网友C:
请问楼主 ssd呢,没有看到。多大的?还有怎么4K对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 ssd呢,没有看到。多大的?还有怎么4K对齐的

笔记本在家里,晚上回去更新一个测试效果图,ssd是64G的,4k对齐是格式化选项可以选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驱都是放坏的,其实有道理
如果在光驱里面放个光盘,光头就不容易积灰。

这个到没有使用过,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晚上打开笔记本测试了下相关性能:开机时间,时间长一直没有整理电脑了,比原先刚安装上慢了10秒钟左右1

磁盘信息

HD TUNE PRO测试结果
SSD硬盘随机存取测试:

磁盘随机存取测试:

总上图所述:
每一项测试,SSD硬盘都是普通磁盘的几十倍,对于提升系统速度十分有益。这种升级方法可以说是在小改动下提升笔记本性能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