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个浮球式液位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是线性变化的电阻,0~50欧姆的电阻调整成0~5

楼主:
将0~50欧姆的电阻信号调整成0~5V的电压信号,现在我基本的想法就是通过加0.1A的电流转化。是个菜鸟,求大神给些意见

网友:
一定要0到5V吗,恒流源不太好做吧
直接串一个50欧的电阻,接上5V电压,然后通过浮球的电阻接到地,中间的电压就是0到2.5V,不过不是线性的
当然0到5V也可以,接10V的电压就好了,不过电流貌似会有点大

一般滑动电阻器会有三个脚,两端的两个就是全量程的电阻,中间一个脚就可以根据位置线性的量出电压来
不知道你的浮球是几个脚的

网友:
那就用恒流源喽

网友A:
用个比较器吧,稳定可靠

网友:
是否可以施加0.1A电流,要看你的传感器是否允许0.5W功率耗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个比较器吧,稳定可靠

如果要求能够读出液位数值,则 不能用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