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OP-4412超级终端开机问题

楼主:
我看教程。它说开发板上点之后就会在超级终端显示出源码,但我按步骤执行后,超级终端没反应,求大虾指点,本人小白,刚开始学,谢谢

网友A:
这种也只是串口通信而已啦.. 先将板子的调试串口用串口线连接到电脑,打开超级终端软件,配置:1、选择好对应的com口,2、波特率115200 3、一般是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位

如果再不行,就得从软件和硬件角度看哪里故障或者配置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也只是串口通信而已啦.. 先将板子的调试串口用串口线连接到电脑,打开超级终端软件,配置:1、选择好对 ...

非常感谢,解决了,确实是我配置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