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446x无线模块

楼主:
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si4463这款无线模块,发完上电命令(POWER_UP)后 ,  发设备信息的命令(PART_INFO),为什么返回的都是0xff,  是我少了哪个步骤了么    帮我看看么?  下面是部分子程序,大家

void MYSI446X_WAIT_CTS(void)
{
        u8 cts=0;
    do
    {
        SI_CSN_LOW;
        SPI1_ReadWriteByte( READ_CMD_BUFF );
        cts = SPI1_ReadWriteByte( 0xFF );
        SI_CSN_HIGH;
    }while( cts != 0xFF );
}

void MYSI446X_CMD(u8 *cmd, u8 cmdsize)
{
    SI_CSN_LOW;
    while( cmdsize -- )
    {
        SPI1_ReadWriteByte( *cmd++ );
    }
    SI_CSN_HIGH;
    MYSI446X_WAIT_CTS( );
}

void MYSI446X_READ_RESPONSE(u8 *buffer, u8 size )
{
    SI_CSN_LOW;
        SPI1_ReadWriteByte( READ_CMD_BUFF );
        while( size -- )
    {
        *buffer++ = SPI1_ReadWriteByte( 0xFF );
    }
    SI_CSN_HIGH;
    MYSI446X_WAIT_CTS( );
}

void MYSI446X_POWER_UP(void)
{
        u8 cmd[4];

    cmd[0] = POWER_UP;
    cmd[1] = 0x01;       //Boot main application image
    cmd[2] = 0x00;       //TCXO not used, XTAL used.
    MYSI446X_CMD( cmd, 3 );
}

void MYSI446X_PART_INFO(u8 *buffer)
{
        u8 cmd = PART_INFO;

    MYSI446X_CMD( &cmd, 1 );
    MYSI446X_READ_RESPONSE( buffer, 9 );
}

网友A:
没用过,爱莫能助,建议楼主换一个大众化的无线,出了问题也好解决

网友B:
找技术支持吧,模块应该是买来的吧
si的用的还是很多的,市场占有率很高很高
功率很大,传的很远,价格很便宜,印象里是这样的,也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爱莫能助,建议楼主换一个大众化的无线,出了问题也好解决

我们老师的项目就用这块,我也刚开始接触,碰到好多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技术支持吧,模块应该是买来的吧
si的用的还是很多的,市场占有率很高很高
功率很大,传的很远,价格很 ...

是买来的模块,可是网上的资源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买来的模块,可是网上的资源太少了

只用过si4432,据供应商所说,446X和 4432在操作方法上很类似,si4432的网上资料会比较多点

网友:
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买模块的一个通病,给个例子,别的啥都没有,根本无法入门。
我买了一家,无奈后,重买一家技术支持到位的,非常方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e-b112-202d47628863

网友D:
我以前也是买的网上模块,就简单例程,根本无法入门。后来又买一家,资料比较彻底,学得也快。
大家感兴趣可搜一下:taobao:小波测控电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也是买的网上模块,就简单例程,根本无法入门。后来又买一家,资料比较彻底,学得也快。
大家感兴趣 ...

淘宝已下架,可不可以转卖给我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