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公司的元器件怎么检验

楼主:
对于采购的常用元件大家所在的公司都怎么保证原材料的质量的啊?对原材料怎么检验的啊,我以前在的公司也没有听说过怎么检的啊。现在这个公司对与编带的电阻电容都拿出来直接测。元件直接加电试,大家感觉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没接触过,最多抽样吧

So TM what......?

网友:
正规厂的器件,通过正规流通渠道入手,都应该有质量追踪体系。如有问题时报上批号及使用条件,厂家会调查。
理论上如此,实际遇到的概率极小,不过数年中确也曾碰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陶瓷振荡器停振,厂家试验后用报告形式反馈。
对偶发故障未必桩桩都查得出原委,但有了这套体系,至少厂商不敢乱来。

网友:
楼上仙猫说的不错,关键要靠合适的采购渠道来保证品质,然后在产品级的测试中遇到问题再去分析是否元件导致以及什么原因导致,进而再反馈回厂家。对元件做抽检意义不大,而且会带来很高的成本,在实验室阶段就应该对生产阶段所用的元件做详细测试分析了。

网友:
通过来料检验发现产品设计的缺陷和质量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不大,但是也确实遇到发货的料跟订单的料不是一个器件,如封装有多种的器件发货错误。更多的是去避免认为的失误。也遇到过,等到使用部门领用的时候,才发现错误料,这个责任很重大

网友:
正規廠都會有iqc部門作抽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