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硬件乘法器怎么计算float型的数据?

楼主:
MSP430的硬件乘法器怎么计算float型的数据?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你要不然试试都乘一个10的倍数,通过乘法器后然后再除?或者就是,分别计算,整数乘整数,整数乘小数乘10的倍数再相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你要不然试试都乘一个10的倍数,通过乘法器后然后再除?或者就是,分别计算,整数乘整 ...

按硬件乘法器的指导,先把它转换为Q格式,计算完后再转换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硬件乘法器的指导,先把它转换为Q格式,计算完后再转换过来

我百度了一下,Q格式,就是将一个小数放大若干倍后,用整数来表示小数。[笑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