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自动灌溉之二-搭个台子

楼主:
这个R7F0C809花了不少时间搭台子,开发环境。经验不提,单说教训。

  • 1. 不能用开发板的CubeSuite+, 只是因为是2.01版本的。
  • 2.不能用网上下的CS+3.01及以上版本的,因为这些版本不支持R7F0C809,这个是专门针对中国地区的RL78精简版,极精简的内存系统。
  • 3.只能用CubeSuite+2.02, 因为现在提供的DeviceInformation是适合此版本的,3.0开始就升级为CS+,DeviceInformation的文件系统是不同的,所以即使加载了硬件信息也无法找到。
  • 4. Emulator要选EZ-cube,当然有些例程显示的是E1。瑞萨的emulator有E1,E2,MiniCube,这个EZ-cube没在官网目录中,但应该是E1系列的,在开发板上单有另一个Emulator接口,显示是连接E1的。
  • 5. 刷EZ-Cube固件一定要选RL78_G10的,还有一个是RL78(ExceptG10)的,那个固件在build后download的时候就不灵了。
  • 遵循以上几点,按照前面的帖子严格执行就可以了,尽量不要走岔路。这是一个寿命很长的芯片,看其例程最早的有2006年的,就是说还有好多盆友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吧。
下一个跑例程成功的的截图,看看。

网友A:
只能用CubeSuite+2.02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CubeSuite+2.02  ???

建议R7F0C809这个老同志用2.02就很好了。至少官网上的技术支持目前只能找到这些。
如果用CS+及以上肯定可以,但是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分析和配置,也没有更多的性能提高,不建议这么做。另外总共4K的内存,用汇编语言搞都可以搞出来,有2.02已经很高级啦,知足吧。